[室内机] 晒晒自己制作的两架室内飞机,还未上天!请大家指教

楼主(2011-09-04):
翼展60MM,机身长38MM,空机重14G,用舵机齿轮改的减速组,轻木自制5寸桨,3.7V,拉力9克,用宝宝的玩具飞鸟遥控,接收2通道(3档油门、电磁舵机)。 舵机齿轮改的减速组,桨只所以做这么大,因为电机转速不够,小浆位力太小。尾翼轮用窗帘滑轮做。机翼被电烙铁烧了一个洞,所以两边只好做对称了。呵呵,。还有如果做后推,就必须加配重。这样不可取,前拉也需要做起落架,也容易炸坏电机和桨,所以就改在上拉了,有点怪怪的。呵呵!这JJ尾翼偏重,可能是机头做短了。

网友A:
LZ的JJ做的很漂亮 使用什么材料做的?这么轻

网友B:
这电机  这浆
楼主浆是自己DIY的吗/

网友C:
楼主的机型很漂亮,手工也不错
但是拉力线貌似不对,建议拿住翼尖测推重比

网友:
机翼有个性

网友:
漂亮的座舱盖,翼尖很有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的JJ做的很漂亮 使用什么材料做的?这么轻 [/quote
机翼用挤塑板  机身用泡沫

引用 网友B:
这电机  这浆
楼主浆是自己DIY的吗/

电机和齿轮都是舵机里面的原装,桨也是用红酒盒子做的,和轻木一样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机型很漂亮,手工也不错
但是拉力线貌似不对,建议拿住翼尖测推重比

谢谢老鸟指教,正愁不知道怎么调拉力线呢!可以说详细点吗?还有翼展够长可用不用右拉吗?

网友:
先测俯仰拉力线,上天后偏哪儿电机就对哪儿调
方法 手指拿翼尖推油门,可以感觉俯仰拉力线,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