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平衡仪。静态调试没问题,但起飞侧翻。求解!太郁闷了!

楼主(2011-09-04):
各位前辈:平衡仪装好后,静态调试各个舵面反应均与说明书一致。
拿起飞机左右前后摆动也能做出正确纠正。
但试飞测试,起飞就侧翻,飞不起来。信号灯一直是绿色闪烁(说明书提示状态为可以平衡,不能定位)
这是咋了?搞了两天了也没搞定!单飞累啊!
大家帮帮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你太有才了,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网友B:
先关掉平衡仪飞看会不会翻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关掉平衡仪飞看会不会翻   ....

说实话,我没大看懂。
接收机与平衡仪相连。平衡仪与舵机相连。关了平衡仪。还能工作吗?

网友:
关掉平衡会议也一样能工作的,相当于只剩普通的陀螺仪模式

楼主:
问题终于解决了。原来是我用了平衡仪自带的陀螺。
换成自己的陀螺后,一切问题都没了。
那个自带陀螺真的那么垃圾吗

网友:
不会把 ,我也在用啊,就是有温漂就是了。 你得注意安装方向 还有你得连接电脑看看看设置对不对?

楼主:
我之前也认为是我的设置问题,之后商家提示我换掉自带陀螺。就好了。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一直的没有开启定位功能。(指示灯一直是绿色闪烁)
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