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oteck9257的齿太紧和电机寿命说两句!

楼主(2011-09-04):
跟你们说啊!这个舵机买来后要拆开在各级塑料齿上都要抹点“护手霜”,再盖上盖子,加上舵臂,左右拧个10下,再使用,用一段时间后齿就一定都不紧了!齿太紧就是这个舵机的电机因为负荷太大而“短寿”的重要原因!futaba的齿就不是很紧哦!

网友:
这个舵机和WOMEN一样吗!

这个舵机和WOMEN一样吗!
打霜后就会松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起润滑作用,原先里面的润滑脂不给力啊!所以一定要重新加润滑脂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个舵机20个起落(悬停、大航线)后大炸过一次,尾巴落地,尾轴120度弯曲,尾中联炸飞找不到了……那舵机居然没扫齿……,拆开后加了护手霜,再合上用了10个起落,发现齿轮的咬合松多了,顺滑了许多(用过的都知道这舵机的齿配合的太紧),舵机的温度也低了很多……有一点需要强调这舵机的电机可能是不太耐用,每次起飞前需要自己检查尾舵机情况,发现有异常(关于尾舵“将死”,搜我以前的帖子),一定要果断换电机!

网友:
尾巴要顺滑就可以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舵机齿咬合不好也费电机的,就像是凭空加了一个阻力!

网友:
我的已经挂了。。。不提了~

网友:
不要加太多护手霜,加了多了齿轮会有阻力,更不好

网友:
在用。。齿轮其实没你说的那么紧。。多数是那个空心杯马达有问题阻力大。。用其他国产9257原来之一很顺滑200其落后。。马达出问题阻力一下上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机老化会阻力明显变大?表示怀疑…那我刚买回来的时候不算是老化吧?可是那时候比较紧哦,现在又用了30起落又大炸,岂不是应该更紧?倒是自从加了护手霜之后越来越顺滑了…

网友:
电机去哪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老化会阻力明显变大?表示怀疑…那我刚买回来的时候不算是老化吧?可是那时候比较紧哦,现在又用了30起落又大炸,岂不是应该更紧?倒是自从加了护手霜之后越来越顺滑了…

这个确实会,从我挂的2个MKS和一个泰世的舵机来看,舵机快挂的时候确实阻力很大。
原因有可能是空心杯的线圈和电机外壳摩擦,或者碳刷快断时摩擦力变的很大

网友:
表示162个起落的goteck9257一切正常

网友:
10个起落挂掉的  挂掉前一直很顺滑  也抹了护手霜

网友:
请问一下,电机可以换哪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