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除

楼主(2011-09-04):
删除

网友:
是USB接口与打印机的接口连接线么?正想要一个,请楼上说说为什么不好用,也好长个见识,买前参考一下

网友:
应该不好用的。

网友:
接打印机还是很好用的,我用过。说不好用的估计是只接mach3不好用吧。

网友:
这种线连打印机都不稳定

网友:
的确不好用,单位财务软件加密狗是打印口的,电脑更新后没有打印口了,让电脑公司搞了这种线,但是死活不认,郁闷了,只有换电脑!

网友:
国外有个开源的 , 还是 从源头做核心技术好   ,KILL MAC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