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军虎1坦克

楼主(2011-09-04):
原来买了德军3号,后来由于喜欢虎1,3号处理了。改买了虎1。呵呵  顺便买了一个金属炮管、把炮管改了。原来的不准

越野图片

越野图片

网友A:
不错,炮管颜色一样就更好看了

网友:
  金属炮管很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炮管颜色一样就更好看了

炮管以后我会涂装的,现在车没有改完,等改完最后涂装。:loveliness:

楼主:
封闭式履带和3:1波箱

网友:
漂亮呀~!那金属炮管太好看了!呵呵……你有得折腾改装咯!

网友:
金属波箱看着真爽啊!

楼主:
是呀,我现在有的重新开始折腾改装。目前的问题是坦克驱动系统有问题,总卡履带。原因我已经查明,等我改装完上越野视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呀,我现在有的重新开始折腾改装。目前的问题是坦克驱动系统有问题,总卡履带。原因我已经查明,等我改装完上越野视频啊。

好呀!期待你的越野视频了!

网友B:
我还是喜欢换了L71的虎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喜欢换了L71的虎式

什么是L71?

网友C:
嘎嘎新的波箱·炮管感觉比坦克还值钱

网友D:
那个金属炮管要多少钱?
是专门定做的还是量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嘎嘎新的波箱·炮管感觉比坦克还值钱

呵呵 必须的!波箱265米、炮管+炮管头=95米   绝对比塑料的坦克贵

网友:
上淘宝搜太阳鱼就能找到炮管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金属炮管要多少钱?
是专门定做的还是量产的?

没多少钱,买的。
具体内容已经给你发了站内信了。你看一下。

网友E:
化大钱的老虎。静待铜波箱的使用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化大钱的老虎。静待铜波箱的使用效果

别这么说,可能兄弟觉得在HL上化的钱浪费吧。:loveliness: 铜波箱的使用效果改天上传啊。现在有点小问题,卡履带。还没有彻底修复好。

网友F:
继续改吧!!改到全金属就更拉轰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继续改吧!!改到全金属就更拉轰了

现在不可能,连工具都没有,想都不敢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

客气

楼主:
这是刚买回来的时候,拍的视频,卡履带很严重。

楼主:
卡履带原因是3:1波箱的传动轴歪了。拆掉履带只看驱动轮更清晰。驱动轮上下摆动幅度很大。

网友G:
把驱动轮拆掉看较准确

楼主:
3:1波箱还是优点很多的。例如传动轴部分有小轴承、齿轮和轴之间可以拆卸(有个小螺丝固定)。但是也有缺点,传动轴非常容易变形,比如我比较喜欢大幅度越野,在坦克下落前部时候驱动轮着地,力量大了很容易使传动轴变弯。我想在车底盘的驱动轮部位加一个轴承用以固定,会很大程度解决这个问题。

拆卸先接下这个金属小卡片。

拆卸先接下这个金属小卡片。

传动轴和齿轮之间的固定螺丝

传动轴和齿轮之间的固定螺丝

传动轴处的带边微型轴承,原来的轴承位置是反的,我已经改过来了。因为有边,反的话会导致驱动轮按上太靠近 ...

传动轴处的带边微型轴承,原来的轴承位置是反的,我已经改过来了。因为有边,反的话会导致驱动轮按上太靠近 ...

校正完毕

校正完毕

网友H:
顶一下!晚上再来看视频,要出门了。

楼主:
今天是我网络问题么?上传东西很费劲啊
下面是校正完毕的传动轴视频,校正不是很到位,但是明显好转了。

楼主:
上一个校正完的越野视频。由于底盘较轻,所以很容易打滑,但是3:1波箱的劲头还是十足的: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驱动轮拆掉看较准确

对!但是考虑到拍视频给大家看,所以选择加上驱动轮能更明显些。: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H:
顶一下!晚上再来看视频,要出门了。

呵呵,先忙。

网友I:
回复 楼主:

改动铜波箱,动手能力很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改动铜波箱,动手能力很强啊!

呵呵,谢谢虎坦兄。还得向你学习啊,真正自己打造的虎让人羡慕嫉妒恨啊 。

网友E:
拍坦克越野不能俯拍,要仰拍才能拍出气势

网友H:
一口气看了四个视频,L兄弟你的改动能力真强!
越野视频中,虎一的底盘低的原因吧?貌似有点阻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拍坦克越野不能俯拍,要仰拍才能拍出气势

我只能边走边拍,还是用手机瞎拍的,呵呵。

楼主:
波箱和履带还是有毛病,现在走的时候还是卡的厉害。原因是封闭针履带卡槽和轮子匹配不是很完美。所以建议车长们买的时候注意履带和轮子要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口气看了四个视频,L兄弟你的改动能力真强!
越野视频中,虎一的底盘低的原因吧?貌似有点阻碍……

底盘等着换个金属底盘,但是得一点一点来。另外重量也轻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一口气看了四个视频,L兄弟你的改动能力真强!
越野视频中,虎一的底盘低的原因吧?貌似有点阻碍……
这个是HL虎摇臂设计错所致,把弹簧调软点会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HL虎摇臂设计错所致,把弹簧调软点会好点

谢谢KENKEN前辈指点,现在明白了。

网友J:
铜齿轮? 结实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HL虎摇臂设计错所致,把弹簧调软点会好点

KEN前辈,金属底盘还犯这个病么? 打算入手一个金属底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铜齿轮? 结实不?

明确告诉你,铜齿轮箱不结实,例如:驱动轴很容易变形,比钢波箱的结实度差很远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KEN前辈,金属底盘还犯这个病么? 打算入手一个金属底盘呢。
是HL出那个吗?该是MATORRO出的,是这个就别买了,只是朔料翻模金属化,错误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HL出那个吗?该是MATORRO出的,是这个就别买了,只是朔料翻模金属化,错误相同

就是咱们经常去英国团购的那个金属底盘  网站是这个http://www.tankzone.co.uk/cart/hl_t1.htm  虎1的金属底盘TI30160

网友:
小炮管好帅气呀

网友:
我买的虎王跟你有同样毛病.左右2侧有3个悬挂摇臂的螺丝是弯的....拆了矫正了1个,另外2个还是歪的厉害..

网友:
看来HL的虎一生产技术还是早期的,没有改善啊……

网友K:
炮管哪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炮管哪买的?

16楼  说的就是

网友K:
金属炮管短信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金属炮管短信一下

短信已发:loveliness: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