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能雕这个吗??

楼主(2011-09-04):
这类的东西,坛子里没有人做过,不知道,4轴能做不???

四大金刚

四大金刚

网友:
这个四轴有点玄
怎么感觉也得五轴的

等下面的高人

网友:
不是美女有人雕出来了

网友:
美女是整体,肢体,手势都是圆润的整体
他这个好多地方有镂空雕样  4轴要雕也只能2面镂空,他这个要四面镂空样

网友:
必须用5轴,4轴只能加工垂直于Z轴的模型。如果用4轴雕刻,有些细节是无法雕刻到的。

网友:
不可能 好多地方都不行

网友:
4轴一次肯定雕不完。不说别的地方,他帽子顶部内侧刀尖就不好够。不过大部分工作4轴应该能完成。剩下够不着的地方,用磨针随便捅几下算了。

网友:
6轴才基本解决1向倒凹切削,这个有多个对向的内倒凹区,要不在加一个

网友:
4轴肯定雕不完,后期加工工作量也很大,结构太复杂

网友:
这是手工做的吧

网友(2011-12-25):
牺牲点细节能雕的,夹座子

网友:
估计不行

网友(2012-10-25):
个人的理解 ,  就是5-AXIS 也很难 ,   因为镂空位在内侧也有空位  ,难度颇高!

网友:
一次到位很难的!

网友:
以后改蛇形雕刻机,刀尖含在口里,在材料上爬来爬去。那就没有什么地方雕不到了,哪怕内裤里面雕菊花也没问题。

网友:
很是期待  坐地板的qbasic 大师的杰作    能够打破大多数人认为4轴雕刻不了的常识观念

楼主:
五轴我见过,6轴是多哪个坐标呢?有点想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