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推力线调整的粗略分析,不一定正确,欢迎拍砖。

楼主(2011-09-04):
1. 将翼龙全部安装完毕,主翼、电池等固定好,用吊线法大致确定重心位置,如上图打X的地方。发现电机的推力线高于重心。 2. 翼龙在飞行时受到升力、重力、阻力、电机推力的作用。以重心为参考点,当达到动态平衡时应有: F推×L推=F升×L升+F阻×L阻 其中L推、L升、L阻分别为推力、升力、阻力的力臂。 3. 加大油门时,推力增加,升力增加,阻力增加,原有平衡被打破,飞机抬头,表明: F推×L推﹤F升×L升+F阻×L阻 4. 为达到新的动态平衡,就应该增加推力的力臂(L推)。也就是应该将电机轴向下(地面)方向调整。

网友:
由于是后推机应使推力线通过重心,电机螺旋桨方向向上。(顺时针)。

楼主:
试过,感觉抬头更严重。

网友(2012-02-14):
回复 网友A:

呵呵,动态平衡和静态平衡是不一样的,你的动平衡的重心不是在X这个位置,应该在静平衡的重心的前上方,所以你调整推力线恰好反了,加油门抬头应该更厉害。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再调回角度,然后通过控的升降微调,调整升降即可。

网友:
由于是后推机应使推力线通过重心,电机螺旋桨方向向上...

我的背推冲浪者岀厂设定就是这样。
电机轴向机背后上方约10度,
可抵消加油抬头力矩。

陈伯

网友:
标题

拉力线朝下也相当与增加了机翼的迎角度也是导致加油抬头的原因

网友(2012-12-31):
要上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