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飞机是怎么控制的,航模有可能实现精确控制吗

楼主(2011-09-04):
 真飞机是不是也靠舵机神马的,

现在的商用飞机、战斗机貌似都可用电脑控制、飞行吧。

要是航模能实现精确控制,降落、炸鸡神马的就能减少到极小啊。

网友A:
其实真JJ也是人在驾驶,虽说有盲降系统,但主要还是要靠人的~~

不要迷信什么设备论~~

网友:
真飞机的舵机应该是液压控制,要电脑控制都要切换到自动驾驶的,试想下你一枪干掉飞行员后,飞机会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真JJ也是人在驾驶,虽说有盲降系统,但主要还是要靠人的~~

不要迷信什么设备论~~

老式飞机 包括现在的轻型飞机肯定是人操作。可是他们怎么实现很好的降落的呢。 这些机子对于飞机仰角、速度、高度控制得很好啊。模型只要把这些做到,应该就可以实现精确控制了吧,不能永远靠人眼观察和经验操作啊。
我觉得JR的双向传输有这个方面的发展探索啊。把飞机的飞行参数发回地面,把几个重要的参数程序给操作者,(甚至可以转换成声音的方式啊),这样子,操作者还是可以拥有主要控制权利,但是飞行却能更简便,稳定。

网友:
就算是真飞机,起飞降落也还是人操纵的,自动控制只能在航线飞行时起作用,完全电脑自动操纵起飞降落好像还没看见。模型飞机已经可以实现电脑控制飞行了,从简单的FPV到复杂的无人机都有,但起飞降落还是人操纵。

网友:
现在的客机都是自动飞行,都是GPS定位,各个机场的数据地理位置已都在飞机电脑仲,返航降落完全都由电脑控制。

网友:
模型控制是很精确的。
F3A风格的飞行就叫做precision pattern fly。其各个舵面最大偏转角度还不到3D机的一半,尾力臂也比3D机长至少1/4。

如果你觉得模型控制不精确,可能是你,飞3D不精确。那个就没法精确,就算你设置个30%的小舵舵量也很难跟正规F3A比。

可惜的是——感觉上多数模友并不理解F3A精确飞行的含义,也不能体会其中的美妙。

网友:
都自控的话,连2岁和200岁都能疯狂3d,那我们还玩航模干嘛

网友:
现在的客机,尤其是空客系列,完全可以由电脑控制飞行!
首先客机里面有飞控电脑,在起飞前,驾驶员要录入航路信息,包括高度、在哪里转弯等等信息,飞机上天后,原则上可以不用管它,它会按照设定的程序飞行;
到了机场后,都有盲降系统,只要截获了盲降信号,飞机完全可以自动降落,只是国内目前不允许自动降落,截获盲降后,需要切换到手动降落模式!

网友:
标题

长见识了

网友B:
国内只有少数的大机场才有盲降系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内只有少数的大机场才有盲降系统的。

  所以要切换到手动模式,否则这些飞哥到时候恐怕在没有盲降系统的机场不敢降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具体讲下真飞机是怎么驾驶的吗       比方降落时候,后拉升降舵,拉多少全凭感觉?

网友:
跟开车转弯打多少方向盘一样的问题啊。
早期,二战及更早的飞机,可不就是完全靠感觉,飞得好好的。
现在的超轻型飞机也是一样。
对飞行员的要求当然是高,后三点式起落架的飞机着陆,接地过猛会反弹然后失速坠毁,还有可能拿大顶。。。。
即使如此安全飞行架次还是比事故要多很多倍。

稍微晚点有塔康之类的着陆系统的,也不过是给你指明下滑航道而已,着陆过程中间的减速,飘飞和接地还是靠人的感觉控制。

只不过真飞机对起降的参数会有比较严格的规定,诸如进场空速是多少,着陆油门是多少,下滑角多大之类。

不要低估人的能力。

网友:
要知道你航模多少钱,真飞机多少钱
航模要做到这个也不难,关键你愿意买吗

网友:
真实飞机爬升,降落速度都基本是一定范围的,而且大飞机也稳,而航模吧,质量小,速度只能靠自己去估计,所以·······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去耍模拟飞行就知道了,降落时看着速度,还有飞机的仰角,降落的时候它还要把这架飞机降落速度告诉你的

网友:
要是像楼主说的玩航模还有意思么?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意思是我们玩航模降落, 一定要把握好降落速度  跟飞机仰角哦,把握好了,降落事故就能减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