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D的无动力主轴.

楼主(2011-09-04):
在本坛里参考加抄袭各位牛人的,自己设计了一个.
最下面的是深沟球轴承,上面两个角接触背对背安装.

网友:
我外行,但是你的角接触安装方法不对把,

楼主:
装配好的

楼主:
打表测了一下,轴外缘径向有5个丝左右跳动,但刀杆处有20个丝左右的跳动,拆掉夹头,发现轴内的锥孔也有20个丝左右的跳动,看来是锥孔的同轴度不好,准备重新修一刀.

网友A:
新手问个问题,轴套的内孔是怎么加工的?

网友:
问一下如何解决的电源问题啊

网友:
轴承安装固定方法不对  只是抄袭 还没抄袭对  没有正确理解轴承的安装方法

楼主:
多谢各位高人关注和指点!

确实还有很多问题没解决.

轴承的配对使用我是参考了此贴,感谢原作者的分享.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F7%D6%E1&page=1

网友B:
看了一下上面的连接,如果最前面的是深沟轴承的话,还是没什么问题的,我想大家一定以为前面两块轴承是角接触呢。但是最好在两块角接触轴承中间安一个小套,通过精磨调整预紧力,现在只能控制后面的螺母的力量了,如果力量太大,角接触可能会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上面的连接,如果最前面的是深沟轴承的话,还是没什么问题的,我想大家一定以为前面两块轴承是角接触呢。但是最好在两块角接触轴承中间安一个小套,通过精磨调整预紧力,现在只能控制后面的螺母的力量了,如 ...

呵呵,可能我没说明白.
如果加个小套,调整时还要拆轴承岂不是很麻烦?

网友C:
前面的深沟轴承与角接触轴承之间怎没有一个短套?
ER杆子能打进轴承吗?我的ER20上磨床磨了一下,现在ER20插入轴承很轻松的,不知会不会磨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的深沟轴承与角接触轴承之间怎没有一个短套?
ER杆子能打进轴承吗?我的ER20上磨床磨了一下,现在ER20插入轴承很轻松的,不知会不会磨小了?

那个小短套作用很大:
1.传递预紧力;
2.提供预紧间隙;
3.拉开轴承间距可以减小轴承的径向受力.

我是自己画图加工的,材料用的是不锈钢,ER11的夹头.现成没有15的杆,20的嫌大.

网友D:
楼主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防尘没做
就算是极小的切屑也会加快轴承的磨损
以楼主这个结构
除非能保证主轴箱内有足够的内压使空气通过密封圈间隙向外吹出
否则轴承的寿命会很短
一点愚见   抛玉引砖  楼下继续

网友:
一般俺们都是做迷宫和接触式双密封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防尘没做
就算是极小的切屑也会加快轴承的磨损
以楼主这个结构
除非能保证主轴箱内有足够的内压使空气通过密封圈间隙向外吹出
否则轴承的寿命会很短
一点愚见   抛玉引砖  楼下继续 ...

现在不是考虑防尘的问题  轴承结构就是严重的设计问题 靠里的那个角接触轴承形同虚设  这个基本属于废品

网友F:
 我随便做了个 外打表3丝内 然后修了下 现在2丝 上刀以前是8丝内 修整后现在没打表

网友:
为什么说随便呢 是因为主轴块不规则 还是用3抓反复装夹好几次  没办法 不小心把长杆整体合计内孔杆搞断了 郁闷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防尘没做
就算是极小的切屑也会加快轴承的磨损
以楼主这个结构
除非能保证主轴箱内有足够的内压使空气通过密封圈间隙向外吹出
否则轴承的寿命会很短
一点愚见   抛玉引砖  楼下继续 ...

仁兄专业 ,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不是考虑防尘的问题  轴承结构就是严重的设计问题 靠里的那个角接触轴承形同虚设  这个基本属于废品

老兄应该是很有经验,还请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随便做了个 外打表3丝内 然后修了下 现在2丝 上刀以前是8丝内 修整后现在没打表

精度确实高!
我望尘莫及啊。

网友:
CPKF的BT主轴不到一千,木头的BT30主轴1000多,没有批量的情况下差距出来了,木头的主轴竞争不过CPKF的主轴,两者都没有拉*机构,

网友G:
看看我做的小主轴,自己还算小满意。呵呵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看看我做的小主轴,自己还算小满意。呵呵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AxODUxNDI0/v.swf

我看到表有一个格的变化。我做的主轴用千分表测量,表针一点不动。童鞋们想想是什么原因 。

楼主:
牛人一个比一个猛

要想高精度,轴承精度要高,轴的精度也要高才行.

网友:
不是千分表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看到表有一个格的变化。我做的主轴用千分表测量,表针一点不动。童鞋们想想是什么原因 。

你牛   ,改天也放视频看看。
估计你ER延长杆质量也不错,我这个80元不到。

网友:
 支持楼主自己动手。

楼主(2011-10-05):
这次再测跳动小了很多,在8个丝以内.还是比较满意了.

今天用24V 16.6A的电源直接接在电机上,才发现这个电机确实猛,估计都有1.5万转以上了.
那声音实在另人发毛.
怕哪个部分万一飞了出来,用铁皮做了一个罩子把皮带轮处罩住.

在这种高速下,用带轮真不是好办法,皮带和带轮间摩擦很容易发热,估计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下回改用同步带传动,改用12V电源试下,不知道会不会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次再测跳动小了很多,在8个丝以内.还是比较满意了.

今天用24V 16.6A的电源直接接在电机上,才发现这个电机确实猛,估计都有1.5万转以上了.
那声音实在另人发毛.
怕哪个部分万一飞了出来,用铁皮做了一个罩子把皮带 ...

同步带的噪音也不小 我的转到5K就已经感觉声音有点超大了 我还正准备的换多楔带试试  估计噪音会低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问个问题,轴套的内孔是怎么加工的?

搭车同问;
这个轴承位比较大,中间的孔比较小,如果用铣床镗,很难一刀落。

网友(2012-04-14):
请问楼主改用同步带传动,改用12V电源后的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