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JI技术员:

楼主(2011-09-04):
(一)WK-M主控盒上的指示灯(红,绿,兰)分别表示什么情况?
(二)在遥控信号丢失或者关控的情况下系统是否会启动失控保护?
(三)想做一次超视距的失控保护是否能给点操作建议。

            等待回复,谢谢。

网友:
周末,都放假了。。。。

网友:
都在展会呢

网友:
有说明书啊,下 载一份看看多好。

网友:
DJI- 小帅

说明书上都写得很清楚,红灯是GPS卫星定位灯,一般1闪是6颗星(这时候就就可以切自驾了),绿灯是代表已进入自驾,蓝灯是失控保~~

网友A:
请问小帅四轴飞控当前价格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小帅四轴飞控当前价格是多少

具体价格请您与DJI市场部联系。
电话 0755-26656677
销售分机 201 、202、203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WK-M主控盒上的指示灯(红,绿,兰)分别表示什么情况?
(二)在遥控信号丢失或者关控的情况下系统是否会启动失控保护?
(三)想做一次超视距的失控保护是否能给点操作建议。

            等待回复,谢 ...

(一) 各个颜色和闪烁之间有不同的意义,具体的您可以参见说明书,其中有详细的说明。
(二)遥控器信号丢失或者关控,系统的失控保护能不能正常启动取决于用户的正确设置。其中对遥控器的失控保护设置最为重要,只要自驾通道的失控保护设置正确,系统就一定可以执行信号失控时的操作--自动悬停或者自动返航
(三)如果用户想做超视距的失控保护首先请确定失控保护是否都设置正确,再不超视距的情况下失控返航能够正常执行。然后确定您的飞行器电池电量充足,直线返航的途中不会有障碍物。超视距原本就有一定风险,请您安装一些视频传回的设备以增加飞行过程中安全性。任何时候都可以通过遥控器开关切入姿态或者手动来退出返航状态。

楼主:
首先谢谢DJI技术员能及时的回复和建议,就第(一)个问题可能我没说清楚,我是说的“主控盒上的那个小指示灯”会出现(红,绿,兰)3种颜色分别表示什么?因为说明书上也没有提到。而不是说那个独立的指示飞行状态的大功率LED。

网友B:
回复 楼主:

红灯常亮:正常工作状态
蓝灯常亮:主控工作在bootloader模式下,等待升级主控程序
蓝灯闪烁:主控程序升级完毕等待重启
绿灯亮或者闪烁:升级过程中出现异常,需要重启

网友:
感觉说明书还很不完善

很多地方缺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灯常亮:正常工作状态
蓝灯常亮:主控工作在bootloader模式下,等待升级主控程序
蓝灯闪烁:主控程序升级完毕等待重启
绿灯亮或者闪烁:升级过程中出现异常,需要重启

谢谢,我问的就是这个,现在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