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轴、六轴以及8轴的载重~~~急~~

楼主(2011-09-04):
最近要用飞行器载个3公斤左右的设备做实验,请问各位模友几轴可以胜任???一般可飞行多长时间,我只要求10分钟就行。

网友A:
得用8轴了吧,不过浆越多越耗电,载3KG用油机比较安全。

网友B:
起飞重量7KG就差不多啦
7KGX0.5=3.5KW悬停功率
考虑到安全冗余 至少6轴
4250+14X7+60A ESC动力系统6套 至大总功率6KW左右
10分钟勉强完成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请教,按你这个配置,4250+14寸桨,啥电池能撑1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