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孵化接受器问题

楼主(2011-09-04):
大家好:
    本人新入魔,想问下图中接受器下端有两个旋钮,是调节什么功能的呢。
    还有天6A一个,图中的 黑线断掉了,不知道改接在什么位置。

谢谢热心人回答,高人指点

网友:
图中接收机下面两个是电感,出厂已经调好,自己千万不要动,否则接收机就费了,自己没有设备调不回来的。
黑线是地线,也就是电源负极,应该在红线附近有个孔的,仔细找一下,一般线路板上最大块铜箔的地方就是地。实在找不到接电池负极吧。

楼主:
感谢大卫回答,问下你所说的天六A中的地线不接(就想现在这样断着)的话应不影响控的正常使用呢,会不会有失控现象呢

网友:
这里的地线并非你理解的地线可接可不接,这根线是高频板的电源负极,不接控就不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