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6CC汽油O的航姿调整办法,我跑船高速总是跳(有视 ...
请教26CC汽油O的航姿调整办法,我跑船高速总是跳(有视频)

楼主(2011-09-04):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AxMTg4Mjc2/v.swf
利剑O船型--国产仿用小松QJ26CC汽油机--用的6717三叶铜浆---一上高速就开始不停的跳,并且伴随着左右摇晃!
之前调整过压水版---往下压了3~4毫米---也向下调整了2~3度左右的老鼠尾~~~~~~结果是出现了2次钻水事件~~~搞得气缸还进了水~~~~不敢再随便乱调了~~~~~~请教大虾指点迷津啊~~~~怎样调整好船在高速时候的航姿问题啊!!!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AxMTg4Mjc2.html
不会发视频啊~~~~好心人帮忙发下下吧~~~

网友A:
调整好船在高速时候的航姿需要慢慢调试的 不是一下能说清楚的

网友B:
和我装好时差不多。楼主可以,减小出轴。然后换小一号桨试试。能好不少

网友C:
降低发动机的重心
重心偏高了

网友D(2012-07-19):
老鼠尾调-1~0~1度就可以了,把重心靠前一点

网友:
排气管 也有关键的

网友:
有机会 一定回去和你跑船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这台QJ很快

网友F:
搞笑!
还带了个鼻套
我曾经拥有这个船,拿把钢尺度量压水板,先把左右都跟船底调到相平吧,右手边(船尾看),压低1-2毫米左右.
老鼠尾也是调到水平。
然后试跑,根据头部姿态适当调整压水板,要慢慢调,反复多次才行。
老鼠尾实在没办法才调,角度不要太大,最多正负一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