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的开关电源有异响

楼主(2011-09-04):
各位前辈,我的UNA6 所配的电源,今天充电的过程中,开关电源突然有兹兹的响声,我赶紧停下来。

没有闻到异味,目视检查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再重新接上去,发现电源的电压也是正常的。

拔掉电源插座,滋滋声会延续1秒左右才灭,不知是否在电容关联的部分。

这会是什么情况呢? 我一直都是小电流充电,最大才2.2A电流。而且电源部分也挂了个散热扇的。

(这是商家的图,用于说明型号)

我的:

网友:
正常,开关电源高压部分工作在高频振荡电路下,一般都会响,拔掉插座还会响是因为电容还有电,还在工作

网友:
应该是高频电感的响声吧。。。

网友:
一般情况下都会有些响声,但要注意看是不是有个电阻有问题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AxMzExOTY0.html
我录下的一小段视频,声音需要调大些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