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架单桨机,大家帮忙参考

楼主(2011-09-04):
V3和 HONEY BEE 2中选一个
自己看中了HONEY BEE 2,有了航天虹后,价格和配件也便宜多了
就是不知电子设备和电机上有没有啥问题,存不存子动力不足和锁不住尾巴的问题

最近看V3 PRO也挺火的,不知选哪个
大家帮帮忙参考一下

网友:
走过弯路的人推荐一下

纯新手的话果断260A 室内飞起来合适 而且只要及时收油门 基本不会炸坏 天气好的话室外也不错 而且坛子里对于260A的改装和调整很完善 作为新手入门 260A绝对够你用了 当然 如果追求牌子 面子 有米 也可以买亚托100S或者MSR 不过总结前辈经验 260A绝对够用了
V3也不错 但是体积偏大 而且V3的锁尾 电子件 真的不敢苟同 且易损件价格昂贵 飞机体积大了 室内飞不开 重量大 动力强 炸得也严重 且V3不升级无刷就是一鸡肋
esky的机子价格便宜 但是新手用的话 炸鸡成本高 配件不通用 原厂价格高 而且esky的电子件是出了名的不给力 但是整机价格低廉 确实很诱人
基本就是这些了 最后总结一下 有钱要面子 就来亚托100S 脚踏实地的 就来260A 绝对错不了 像esky的机子 买了也是个过渡 炸起来 都够买个450了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JJ 这样才能避免浪费 当然了 模拟器是必须的 花个100多买个模拟器 先练练 然后确定自己下一步买什么

网友:
华XX  V120D01悬停航线都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开始我也考虑来的 可是新手不知要考虑到第一笔投入 肯定还要考虑后续修理 配件 所以没选择
不过如果模拟过关的话 在模拟中把3D的舵面反应练得都差不多了  应该不错 不知道我这样感觉如何
华的机 众说纷纭  不过我感觉 做工没得说 很精良的

网友:
如果是新手的话就建议买v3,我有几个朋友都是用ESKY的机子,都说挺好的。

网友:
lama  v3是双浆的;honey  bee  2是单桨的;这两款都还不错的啦;看你是要玩单桨的还是要玩双桨的落!!最近才发现的一个好去处;那就是航天虹。那儿是正品,还很便宜的。

网友:
做下广告:我在出的Cb100,也是入门好机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26520

网友:
260吧,如果有钱不怕坑爹可以上华的锤子机

网友:
我有套260A出  有意的话QQ929776873

网友:
新入直上bee2 摔机率会比 双桨高一点 建议先入双桨的...有米点的就华科吧

网友:
我是直接上的450   小机没玩过   维护费用差不多

楼主:
说明一下,我已不是纯新手了,有模拟器和双桨机,室内轻松航线
模拟器练得还行
可以入BEE 2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一下,我已不是纯新手了,有模拟器和双桨机,室内轻松航线
模拟器练得还行
可以入BEE 2么
那就入Honey Bee 2吧,只要在事前懂得將易壞部件適當加強及懂得摔機,會炸培的機率不多!除非極速失事吧!飛這小機子你會發覺與舊款004不是一個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