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入手450,麻烦各位大大给下电子器件配置,多谢

楼主(2011-09-04):
260已经完全上手,想入手450
已看中飞魔士450 pro皮带版或皮带直驱版空机 600元
此机仅玩悬停,航线,倒飞,不玩3D,请各位大大帮忙配下电子器件,价格1000元以内:

遥控器
接收机:
电机
电调:
舵机
尾舵:
陀螺仪
电池
充电器

另外,麻烦推荐一下所需购买的装机工具,多谢先~~~

网友:
应该在+1K才勉强够买上面的东西吧

网友:
控和接受,便宜的都要1K左右吧    我也新手看到华~~2801的控+接收 800        不知道怎样啊  楼下解说哈

楼主:
参考各位大大意见后,如下:

遥控器:        天7 2.4G        588
接收机:        天7带2个        0
主电机:        XXD 新西达 HD2218电机 3680KV        68
电调:        好盈 天行者SKYWALKER 40A 无刷电调        59
舵机:        mg90s  32*3        96
尾舵:        GS9527        65
陀螺仪:        GY650        215
电池:        花牌2200mah 20c 标准        108
充电器:        花牌301        45

加上空机600,总计1844

网友A:
最小用飞腾系列的~天行者只适合固定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小用飞腾系列的~天行者只适合固定翼

除了支持的电压低之外,貌似天行者和飞腾系列没什么本质差别啊,飞腾也没有任何直升机专用的功能。

网友:
标题

这个好,还有哪位大师给个方案适合新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除了支持的电压低之外,貌似天行者和飞腾系列没什么本质差别啊,飞腾也没有任何直升机专用的功能。

飞腾不知道.反正箔金的有缓启动。

网友:
建议预算加点,控和接收用2801,斜盘舵机用933,再多买个电池。电机用花牌吧。

网友:
控天7性价比很高。电机电调用好点的(这个不容易坏的)可以考虑冰封雷电的电机,好盈用飞腾以上的吧。
充电器,最少b6.便宜充电效果不好,伤电池,认真玩就买个a6吧。充电平衡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腾不知道.反正箔金的有缓启动。

我自己用的就是铂金版,缓启动效果非常赞,感觉不比亚拓差了。不过,飞腾和铂金价钱上貌似差的不是一点半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