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效果好震撼啊!

楼主(2011-09-04):
这个效果好震撼啊!不知道是怎么弄的?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avDoEiSvCis/

网友:
http://www.tudou.com/v/avDoEiSvCis==.html

网友:
这个我看过,是老外的杰作。我也想改成这样,但不懂啊……

网友:
燃气喷成这样  看来火药燃烧较慢 燃气中有大量未充分燃烧的颗粒被喷出炮口

网友:
之前有看过一个老外~用冒烟器来改这样的~他先存一些烟在里面~打炮的瞬间~喷出~就有这样的效果了~

楼主:
烟是有了,但是火花怎么弄的啊?

网友A:
感觉是火药炮啊,打一次装一次弹药(以上猜测的根据是视频中没有连射的镜头,所以判断是手动上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火药炮啊,打一次装一次弹药(以上猜测的根据是视频中没有连射的镜头,所以判断是手动上弹)

肯定是这样的

网友:
应该是火药才能做出这个效果

网友:
前膛炮,估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