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调查一下,大家需要------------安全调试功能-------------吗??

楼主(2011-09-04):
安全调试功能

意思就是说,在调试  带有回家功能的飞控  的时候

我们现在的飞控有防止失速和防风功能(飞控控制油门),在调试的时候,误打到 回家(返航)或者不小心关控的时候,油门会自动打开,这个时候容易伤到手

如果在回家模式,可以   高度 低于一个高度(比如20米或者50米)油门自动关为  0,  模式自动换为  平衡模式

这样的好处是 :一,调试时(此时高度为0,肯定低于设定值),打到回家模式或者不小心关控,油门不会启动;二,如果出现问题,炸机的话,高度低到一定高度的(设定值)时候,油门会关了,而且变成平衡模式,飞机就会飘下来,不容易炸到人,就算炸到人,油门也是0,螺旋桨不会打到人

大家说说需要这样的功能吗?
如果这样会不会有情况会引起回家不了?

网友:
如果换了这个功能,失速和防风功能的功能还能用吗???

网友A:
小袁 你买了? 那在自动回家时 下降到设定高度时 我能用手动加油吗

楼主:
当然还是能用的,就是在低于一定的高度的时候,会自动关掉油门,一般正常飞行的时候,高度都在100米以上吧,设定的高度肯定要远低于正常航行高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袁 你买了? 那在自动回家时 下降到设定高度时 我能用手动加油吗

还没买啊~~~正在研究中。。。

网友:
这个功能不错

网友B:
有一个问题,一般情况下,低空乱流比高空多,而且偶发性比较大,如果关了油门,舵效降低的情况下,如何保证不失速?

网友C:
老鹰树的设计就是低于20米自动返航不能启动,可以参考下。正常飞行的时候如果是手控飞到低于这样的高度一般都不会飞的多远,反不返航无所谓;如果是在自动返航或者自动航线飞行的时候,在有防失速和抗风设计的情况下飞机都还自己掉高度到这样低,那要么是电池已经快没电了,要么就是飞控已经出问题了,再加油只有拖坏电池甚至更糟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问题,一般情况下,低空乱流比高空多,而且偶发性比较大,如果关了油门,舵效降低的情况下,如何保证不失速?

返航安全高度设置里已经做了限制,只能设置50米以上的高度。
就是说,开着返航模式,绝对不会低于安全高度这么多,甚至达到20米以下的高度。
处于返航模式而高度在20米以下,就是飞机出问题无力回天即将炸机或者是在地面调试,此时关油门开平衡模式有利于保护人、机。
如果是“手动或平衡模式”,是不会去开平衡模式关油门的。
这个自动关油门开平衡在正常返航情况中应该是绝少出现的,更多出现在调机时误关控或误进返航模式

好处:1.地面调试时不小心关控或打到返航模式,不会启动返航程序,电机不会工作,避免人意外受伤。
2.飞机有任何情况即将坠落炸机,只要在失控或返航模式,油门会在高度20米处关闭并力争以平衡模式飘落,减少撞人撞物的损失。避免落地后仍旧执行返航、开着大油门造成的电池过放。

坏处:1.如果上次和本次的气压变化太大,造成气压高度差超过20米,该功能在调机时就不会起作用。如果大意了关控或开返航,仍旧会启动电机造成危险。
2。本来开启返航模式,扔出飞机,可以实现半自动起飞爬到安全高度。现在由于20米的限制,不行了。只能手动或平衡模式爬到20米以上再开返航自动爬升。
3.地面上无法通过关控或打返航模式来测试返航是否能工作,必须爬升到20米以上才能测试。这点比较麻烦。。。。安全与简便总是有点对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鹰树的设计就是低于20米自动返航不能启动,可以参考下。正常飞行的时候如果是手控飞到低于这样的高度一般都不会飞的多远,反不返航无所谓;如果是在自动返航或者自动航线飞行的时候,在有防失速和抗风设计的情况下 ...

老鹰树也这么设计啊,看来这功能确实需要做进去。

网友:
菜单里面价格保护设置就行 自动返航低于50米 关油门

网友:
这些功能都是实战后的总结,至关重要。产品的安全级第一要素要考虑以人为本!

网友(2011-10-27):
使用者不同,需求也不同(例如新手,可能需要返航模式起飞),还是由使用者自己选择吧(-1米表示任何高度不关油门)

网友:
问题是如果增加这个功能,那在地面,测试回家功能是否正常的时候,怎么来判断正常还是不正常呢

网友:
需要这个功能

网友D:
和直升机学习用油门缓起。预置3~4秒的时间才达到最大转速。。。。。当发现油门逐渐变大的时候调机者有足够的反应了

网友:
最好有个测试开关

网友:
做两个版本,用户自己选!!

网友:
我是来灌水的

网友E:
还有人挖坟啊。。。这个功能已经做了个开关,可以自由设置。毕竟无法想全各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人挖坟啊。。。这个功能已经做了个开关,可以自由设置。毕竟无法想全各种情况。

  不好意思,是我挖的。
还是由用户自由设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和直升机学习用油门缓起。预置3~4秒的时间才达到最大转速。。。。。当发现油门逐渐变大的时候调机者有足够的反应了
这个主意好

网友:
很多人误解了安全高度油门关闭的意义,在这个高度自驾已经没有意义,飞控不能自动避障,超低空飞行时可以切到手动或平衡模式~

网友:
这么设计好用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功能啊 好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