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轴飞行器使用电调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1-09-04):
我用悟空M加X650V4的机架及电机和好淫18A的电调(改装贴已经被删除了,大家不要再问我了)
第一次飞行一块电池后,想看看18A的发热情况
发觉其中一个电调灰常热
当时第一反应就是认为 肯定是电调内置BEC发热的 而不是MOS管
后来做实验 剪断4个电调的红线 然后用一个3A的外置BEC
其中一个电调发热严重的情况消失了,后来连续飞了4块电池,电调基本没温度
以这种方式一直飞到现在,无问题
为了进一步搞懂之前一个电调发热厉害的问题,昨天电话给好淫的工程师
工程师讲BEC并联使用是不建议的 长时间使用会出问题的
由于每个BEC输出电压不会是一样的 有时会差0.1-0.3V 并联使用会加剧输出电压高的BEC的负荷
听到这里我明白了 不知你明白没有

网友A:
不明白,,,休斯你说直接点。。。
我理解力不是很好,哈哈

网友:
我用的6个好盈18A,5个去掉红线,留一个供电,但是那个会非常热,原因就在于一般小电调,都是线性BEC,发热超大,虽然DJI飞控只有1A不到的耗电,但是累计的热量也惊人,改外置BEC是必须的,不要因小失大啊,呵呵

网友B:
我用30a好赢电调,为什么没有你说的这种情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休斯你说直接点。。。
我理解力不是很好,哈哈

  重点部分已标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30a好赢电调,为什么没有你说的这种情况呢?

科学的解释是:你人品好 买到BEC电压输出几乎一样的电调了

网友C:
好盈的工程师是为了他们产品安全着想,假如他说了可以并联,那出了问题岂不是要他负责,就算不是因并联引起的,但多少是有一点风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当然会说不推荐并联了,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从电路的原理上讲,线性的稳压芯片并联不会怎么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科学的解释是:你人品好 买到BEC电压输出几乎一样的电调了

是这样么~~~

网友:
楼主的方法值得推荐

网友:
我还是觉得WKM的说明书 有关电调 写的有点失误了

网友:
飞2发的飞行时
都会把一边的电调 去了红线
就是因为 2个电调一起供电长时间容易出问题

UBEC要注意尽量远离其他电子设备

他的干扰比较大

最传统最安全的加个接收电池 呵呵  重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盈的工程师是为了他们产品安全着想,假如他说了可以并联,那出了问题岂不是要他负责,就算不是因并联引起的,但多少是有一点风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当然会说不推荐并联了,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从电路的原理上 ...

说得有道理
好盈天行者40A电调内部的BEC也是由3个7805BG并联后输出的

网友D:
我的六轴目前是用六个30A的好盈电调,全部并联接入,在调试和飞行中,某个电调的温度特别高,按这样说,我的人品不好?六个BEC电压输出不一样? 也要把六个红线都去除了,单独接个3A的外置BEC ??指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六轴目前是用六个30A的好盈电调,全部并联接入,在调试和飞行中,某个电调的温度特别高,按这样说,我的人品不好?六个BEC电压输出不一样? 也要把六个红线都去除了,单独接个3A的外置BEC ??指请教???

那个电调的温度特别高就把这个电调的红线去掉再试一下,如果改外置开关式的SBEC会有辐射干扰需要做屏蔽的,而且增加点重量 没必要。

网友:
正确使用电调

应该是四个电调中仅仅有一个是带BEC的,其余三个是不带BEC的, 而且,要用四旋翼专用的高速电调为好!
【仅供参考】

网友:
外接一个3A的UBEC是比较稳当的做法

网友:
学习了。按外置3A的看看。

网友:
我很负责任的说:这次展会针对这个问题我专门问了DJI的工程师,结果他告诉我:四个电调的红线没必要剪断其中任何一根,而且四个电调给DJI飞控和接受供电更保险。

我自己没试验过。

为啥DJI的工程师告诉我的和LS的各位实践的结果完全不同。
我在等DIJ专门配WK-m的机架、电机电调。说是等2个月左右。我等!WK-M现在还在睡觉!

网友:
DJI马上会出自己的bec,应该可以彻底解决问题,另外还会增加无电返航,降落功能,彻底根除无电坠机问题。应该两周内可以发货。

网友:
DC-DC一般不能并联使用,原因是输出不一致,导致相互反馈干扰,除非有专门的均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