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丢机后怎么找回飞机?手持gps行吗?

楼主(2011-09-04):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560621144
刚在淘宝看见这种手持gps,但是好像这个只能在野外记住地点再指示你返回那个地点,没有放在飞机上的模块,有没有gps产品能像这样找飞机的,屏幕得显示箭头和距离 呵呵

网友:
gps跟踪器啊,汽车防盗的那种,45g重,可以在电脑或者手机看当前飞机的位置,和飞行轨迹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813804633 这个好像也可行,还要话费好像

网友:
这种价格便宜的不带数字罗盘,静止方向指不了,而走路速度又很小,方向会比较不准

网友:
后面这种更没有用了,是通过手机基站来测量方位的,误差太大
几百米-几千米的误差

楼主:
楼上朋友给我推荐一款

网友:
我用的是汽车用的gps跟踪器

淘宝上260块,带一年的服务费和一年手机卡的流量费

楼主:
能不能看osd上最后一刻的经纬度,然后输入手持gps进行导航

楼主:
关键是有手持设备 有箭头和距离显示的,就是不知道能输入经纬度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看osd上最后一刻的经纬度,然后输入手持gps进行导航

也可以
手持gps一般要2000大元以上

网友:
刚入了一台,呵。二千大米。但必须有经纬度才能找机机

网友:
11楼的设备正点

网友:
有了丢机经纬度后用这个去找可以,不用看它的箭头什么的,边走边看经纬度变化,走到数据一致就可以了。我用的是汽车导航仪,上面也是可以显示当前经纬度的。

楼主:
ls朋友正解 谢了已经买了一个

网友:
在HTC手机上下了一个安致的GPS定位软件,直接输入经纬度坐标就可以在地图上显示当前位置和目标位置了,找机很方便,更重要的是省了买手持GPS的2K大洋,耶!

网友:
我用诺基亚5800的导航软件,把飞机消失时的经纬度输入进去,就有罗盘进行导航。
上次飞机掉在7公里外,就是这么找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