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烙铁VS电焊机。。

楼主(2011-09-04):
本人对电烙铁和电焊机都没基础。。。现在想问下焊铁皮用哪一种方式比较适合。。。听朋友说用电焊机的话,没几年底子是不行的,而且容易把铁皮焊破。。如果用电烙铁的话是不是应该用80W以上的那种。。。电烙铁的功率和温度那个更重要。。。???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这个我也想知道,最近开始要学习了。

网友B:
不懂电焊机··我用60W电烙铁焊接铁皮

网友C:
烙铁焊的是锡,焊机焊的是铁,分别很大,电焊机焊铁皮都该2-3MM厚度以上才行,还要功力到位才行,烙铁可焊2MM以下铁皮,电的该要500W左右吧,或用火烧烙铁也行,便宜但不方便,80W的就别想了,除用作焊电线之类也行,大面碛的要功率大才行,你是焊坦克吧 也可用气焊

网友D:
烙铁是钎焊的,就是用钎料熔接,而被焊接的本体不熔化。
电焊分电弧氩弧等等等等,普通电弧靠电弧热将本体焊接部分和焊条融化成焊池,凝固后成为一体,不填丝的氩弧焊是靠惰性气体保护下的电极放电融化本体搭接,填丝的话焊丝也参与填充过程。
无论何种焊接,焊丝/焊条的质量决定最终焊接质量并且可控。
点焊是利用瞬间大电流焊接的,一般来说是做电池组最好的手段。
要我说,玩铝板焊接的话就买个便携喷灯+WE53得了……
烙铁功率更重要,这个决定发热量,发热量的大小直接关联最大可焊面积,拿个30W的小烙铁也就玩玩电子元件和蚀刻片……要是有200W的,那就能玩大电流的动力电缆了。

网友E:
需要焊接的地方不多的话,找个做不锈钢门窗的或是专门加工不锈钢的门店,花十块到几十块叫师傅用氩弧焊就可以帮你焊得非常结实,又美观

网友F:
我以前在工厂做过 学过电焊。 铁皮会不会喊破 主要看铁皮厚、焊机的电流电压大小、以及焊丝的直径、还有操作人员的技能。我学了1个月 2毫米以上的钢板我可以焊接 再薄的喔就不好说了 。如果只是把铁皮简单连起来的话。在几个关键点 用焊枪点一下(1秒时间)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连起来了。不用整个都焊在一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起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说的具体。。谢谢哈。。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E:
需要焊接的地方肯定很多的。。DIY精神。。。使劲折腾。。

网友G:
欢迎锡焊高手分享经验,同求学习

网友H:
做模型电烙铁就足够了,除非太大比例的

网友I:
我已经买了4毫米厚和2毫米厚的铝板,准备升级一下虎王的地盘!听说铝只能氩弧焊接,百度上找了也是只有这种方法!为难啊!

楼主:
回复 网友I:
 铝貌似是只有氩弧焊接,大不了换不锈钢的材料。。。

网友A:
我焊工不行,极需学习!

网友I:
回复 楼主:
不锈钢..............没有设备切割的说!

楼主:
怎么掏宝上的200W的电烙铁只要几十块钱。。。。真的假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I:
貌似铝板也很麻烦的啊。。。除了薄的1mm不到的那种还可以剪。。。1mm以上用锯就比较麻烦了。。跟不要说5mm左右的了。。。辛苦死的要。。

网友I:
回复 楼主:
 我买了曲线锯,电动的!应该可以切得动!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也有曲线锯。。现在后悔了,。。。早知道还是买那种台锯好。。曲线用的不多。。。若是要切割直线。。曲线锯还不能保证直线。。哎。。真伤脑筋。。

楼主:
我说掏宝上的200W的电烙铁只要几十块钱。。。。真的假的啊。。。高手指点。。想入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I:

谁这么告诉你的直接挠他,WE53虽然贵得抢劫一样但丫也是上等气焊用条子……

网友J:
其实用100W的铬铁就足够了,我有三把,50W。75W。100W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其实用100W的铬铁就足够了,我有三把,50W。75W。100W的

高手现身说法~小刀,可以封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是啊。我就在等兰侠回复。。他终于现身了。。。准备封贴。。等下就去淘宝买一把200w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谢谢兰兰。。我这帖就是因为你的豹2而产生的。。等的就是你的回复。。哈哈。。太感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对了。兰大侠。。冒昧问下你的坦克铁皮是多厚的??哪买的?淘宝上我找都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兰大侠。。冒昧问下你的坦克铁皮是多厚的??哪买的?淘宝上我找都找不到。。

0.5mm的铁皮,直接到五金商店买就行了

网友L:
貌似我焊不沾锡,打磨助焊剂都试过了,想把0.9mm钢丝的截面跟旁边的不锈钢管的切面焊在一起,是不是焊点太小了,焊不上,做多就是钢丝头上粘了一颗,求教

楼主:
回复 网友L:

貌似咱们应该开一个教育大家焊接的专栏。。那该多好啊。。一起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L:

是不是你的电烙铁功率不够高啊。。还是焊锡不太好的缘故。。

网友I:
 我的铝板拿到手了,2毫米厚度的感觉强度也不低了。
 似乎4毫米厚度的用不着了!

网友:
功率是低了点,40W,焊原件的拿过来用的,焊其他地方还行,起码拿钢锯条试过焊得不错,钢丝上也焊上了,就是截面吸附不上去

楼主:
回复 网友L:

我买了个300W的。。不知道效果好不好。。

网友:
300W!估计我这辈子都用不上了,呵呵
还有就是温度太高也不好,焊锡助焊剂挥发得快,然后焊锡就失去了附着力和流动性,焊接面积大了要用功率高的,要不然加热不起来。

网友:
如果电烙铁功率不够高的话,在焊的过程很不方便,因为焊锡干固得很快,最佳是60W以上。朋友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L:

原来如此,。。。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300W的焊小面积是不是太大了。。。我有把30W的。。。焊不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的铝板拿到手了,2毫米厚度的感觉强度也不低了。
 似乎4毫米厚度的用不着了!

铝板网购的吗,给个地址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是在淘宝上搜铝板然后随便找了一家的!买贵了!

50*50,4毫米厚度的花了160RMB................
2毫米厚度的花了130...................
包邮的价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300W的焊小面积是不是太大了。。。我有把30W的。。。焊不牢。。。

30W功率真的不够,也不需要300W这么高,60至100W也够用了,焊锡就买好点的,焊的时候就比较事半功倍了。
60W以下的就别买了,我之前就因为不了解这些,进了一把焊枪,忙了老半天也焊不好,焊锡又差……
另一个原因就是我进的焊枪和焊锡都是便宜货,便宜真的没好货!

网友:
额!铝板还是直接螺丝连接吧!主要是打洞和攻丝要弄好!

楼主:
回复 网友M:

我和你得观点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L:
貌似我焊不沾锡,打磨助焊剂都试过了,想把0.9mm钢丝的截面跟旁边的不锈钢管的切面焊在一起,是不是焊点太小了,焊不上,做多就是钢丝头上粘了一颗,求教

不锈钢要用专门的助焊剂才行

网友:
200w烙铁焊不是很厚的铁皮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I:

可用气焊。

楼主:
回复 网友N:

啊??我前几天买了0.5MM的彩钢。。貌似焊接没什么问题,如果换专门的助焊剂强度会大一点么 ?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兰大侠。。冒昧问下你的坦克铁皮是多厚的??哪买的?淘宝上我找都找不到。。

0.5MM的铁皮,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