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新买不久的亚拓450是不是这么容易就挂了啊???

楼主(2011-09-04):
上午刚发了  “ 一早就空难连连........后退控制失控,求教 ” 的帖子,晚上回来通电仔细检查鸡鸡,各连杆摇臂的确都工作正常,前进后退控制也正常,慢慢发现控制前进后退连杆的舵机开始忽停忽动,貌似被卡住了一样,接着就闻到了一股塑料烧糊的味道,电调也是反复不停的重启自检声音,而且一打前进后退舵(没动油门摇杆)大浆也会转几圈。急忙拔掉电池线,发现电调和控制前后的那个舵机(机身大齿轮后上方带导轨的舵机)烫手,而且那个舵机摇臂也卡死彻底不动了。等舵机和电调凉后断开了3个斜盘舵机和十字盘的球头连杆重新接电试验,依然如此:电调不停的反复重启自检,后舵机轻微能动,但发烫,糊味,电调也发烫,接收灯不停的闪,一推前进后退摇杆大浆就转几圈......求救:我新买的450是不是真的挂了啊 另外,如果只是一个舵机挂了,还有个没用过的新420锁尾舵能代替410用吗?请高手会诊!

网友:
安慰一下。最好找个附近的老鸟带你一下,一个人琢磨开始是挺难。

感觉是舵机和电调都有问题,如果有两架飞机可以把各个部件拆下来,用排出法找一下
原因。

DS420是不能够代替410的,DS420是锁尾舵机反应速度等和斜盘舵机的工作
参数不一样。

网友:
电调用的亚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调用的亚托的原套机的35安的

网友:
宇宙第一都是浮云啊。二手区很多人出亚托的电子设备,这下楼主知道为什么了吗。空机和电子设备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用山寨的也不用亚托。

楼主:
刚把发烫的那个舵机插头从接收上拔下来了

电调又可以正常工作了,开机自检声音正常,也不自动重启了,接收的灯也不闪了,大浆也不自动转了。估计都是那个坏了的舵机惹的祸,另外还发现另一个舵机转动摇臂时也不顺滑(轻微一卡一卡的),会不会里面也有扫齿啊。小炸一下就挂两个410舵机,一副碳纤浆,要花400多大元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线没有接错,老手帮接的,用了一个月了,从没动过。

楼主:
顺便请教下

有轻微卡齿的舵机还能用吗(通电后可以正常工作)?如果不能用,想重新换3个好些的舵机,请大家给推荐一下用什么样的好些,最好结实些,不容易扫齿的!另外现在用的DS520锁尾舵机能和其他牌子的3个舵机合用吗?需要也给换了吗?

网友:
65mg不错,挺耐炸的。不过我觉得亚拓的电机不错的!上次看人家飞亚拓700e,真的是爆啊,那个震撼力与油机差不多,只是油机比较大声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又可以正常工作了,开机自检声音正常,也不自动重启了,接收的灯也不闪了,大浆也不自动转了。估计都是那个坏了的舵机惹的祸,另外还发现另一个舵机转动摇臂时也不顺滑(轻微一卡一卡的),会不会里面也有扫齿啊 ...

嘿嘿,钱么是要花滴,
          心么是要痛滴,
          一般来说心痛后手还是贱滴,
          帐么久了以后是不敢查滴,
         贼船上了是没得跑滴。。。
         乐趣还是有滴。

网友:
舵机一卡一卡估计是扫齿了,LZ这种情况建议买便宜的舵机,要3个舵机一起换,例如辉盛的MG90S就不错,足够新手用了。DS520尾舵机与斜盘没关系,可以继续用。

网友:
斜盘舵机要换就换同样地。。不然一致性不好对于我等菜鸟很痛苦

网友:
唉,乌菜我对你深表同情,你这炸的也太频繁了~~~
我用的是恒吉的933,觉得也还可以,大炸那次也没有扫齿
正道还是多飞少炸啊

网友:
一炸好多米啊!!!

网友:
410就是这个鸟样,lz可以考虑买几个933,再买点齿轮,先炸着,等以后飞熟练了再换好斜盘舵机。

401直接下岗吧。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

昨晚经专家诊断:挂了2个舵机,因最近这里网络故障,支付宝连接打不开,无法淘宝(据说MG260不错,本想换3个那个呢),只好先重新换两个410凑合用了。舵机装好,鸡鸡调好又能活蹦乱跳了

网友:
不见棺材不落泪 死了 2个410 还继续。。。
换套新933吧。。你不会失望的。(用飞跃蓝色熟料劈)呢绒齿轮都不用换。。。
炸鸡么要捡最不值钱的炸坏。。。。

网友:
炸鸡了坏了很正常不属于质量问题。

网友C:
建议找个老手帮你修把,你顺便学习学习!

楼主:
因最近这里网络故障,支付宝连接打不开,无法淘宝其他舵机,而这里实体店售的只有亚拓的配件,先凑合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