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建议一个用于小摆车的电动机

楼主(2011-09-04):
昨天试了一下小摆车原配的 120W的三相电机,发现工作时噪声有点大。

加上又是变频器,又是其它的。调整不方便

想请大家建议一款小摆车用的电机,不仅我能用。也能造福论坛的同学们

1)交流还是直流无所谓。

2)要能较长时间的工作(至少连续工作2--3小时不要太热)

3)转速不用太高 2000转/分钟就行了,要不然用很小的皮带轮转来转去,皮条很容易断

4)外观细致一些。

5)价位不要超过 600RMB

谢谢各位同好!!

楼主:
再来几张图片

楼主:
上一张最一次用手刀的作业

车床一般,但不得不说,树业有专功,要说这车 1--5MM之内的,小件异形物品,小摆车+手执

可以的

网友:
用100w(输出功率)左右的直流电机较合适,主要是体积小,没有50周交流感应振动声音。

楼主:
e240的电机
不知能不能用

有没有对E240 电出了解的

网友:
百晟原配电机是180W 2800转的好像,声音大又这几个原因

1,转速太高,即电机大轮配摆车小轮,应该是达到了2800转,这时整个油盘都会有共振【我用的是原配20斤的油盘】,想要解决可以试试在油盘下面垫个地毯类的东西来吸收共振,不过我一般不用最高速,车头容易一会就高温了

2,主轴出问题了,手转主轴,检查是否转动毫无阻力,非常顺滑,如果听到悲鸣声,那是主轴在求救,需赶紧调试

3,自制的油盘分量不够,很多用木板做油盘,虽然好看,可油盘的重点在于重,越重越好,减少共振的重要手段之一

其实我这边情况还可以,一半晚上11-12点还在做东西,也是用的原配电机,原配油盘,声音有,但不大,我用的是中档速度,进刀量到1-2MM的时候用慢档,发热没办法,哈哈,做个1-2小时,自己休息下,也给摆车休息下啦,停格8-10分钟,电机和车头基本不热了,其实最容易热的不是电机,而是主轴轴头,想不到有啥办法好解决

楼主:
有模友说 E240 就是传说中的 38电机,

在电压不高时。工作基本没有任何噪声

力量也大,是不是真的??

楼主:
汗,这有点问题出来了。大侠们去哪里了

楼主:
拍下了一个 E240

拍下了一个 100W  24V 电机

网友:
标题

期待楼主出实验结果。

网友:
营地,结果出来了没有
G兄家那个原配的电机不用最高转速的时候声音很好

楼主:
哦,这几天在等朋友把 24V的电源送来
那个 24V的电机用 12V 试过了。噪声基本可以接受,转速 2090 转
力量用手抓不住。力量上是满意的

E240要有 48V的电源的。在12V时也试过转速 950转。听了半天也没听出什么音来。一摸才知道已在转了。汗。但力量在12V时不大,用手指可以压到转得极慢,但要完全抓住不可能。

我想在 24V 电源到后,也用这个电源试一下 E240

最近又看到了一些57步机一样样子的无刷电机,有明意然有 180W的功率,不知论坛的兄弟们有几个在用这种电机的,

可以在 0--3000之间调速。听上去,不很不错的样子,就是现在我还不了解。希望大家多说说。打算也搞一个 250W左右的,装在 0618上

省得皮带轮调来调去的。

网友:
最近我也在仔细研究这个问题,童车直流有刷12V 9.8A上到12000转和豆浆机串励一样大声音收不了。
12V,5A时候很安静,主轴降到1000转也不热。

9.8A时候小主轴烫手,拆开一看吐血,原来是没轴承的啊,注定不能高转速,上面兄弟说车头发热,估计车头里也是锥套,没轴承的。
我现在每天开机前都注次油,预紧螺丝还调了点间隙,牺牲轴向精度了。

所以找个3000转扭矩大的声音低的电机很重要,我c0上电机挺好,1500转一点声音也没,问了厂家果然是无刷。

要想150瓦功率很安静的电机,只有无刷的方案,有刷基本没戏,声音都大。

38电机便宜,自带驱动,但是要上到这个功率就得高压高速,我没用过,高速可能噪音大,还需要皮带轮大比例减速。

我已经找了一个星期了,最后是57步进最合适,3000转,低速高扭矩,直流无刷,不过加驱动和电源要6,7百。

如果不想花银子只有自己找个小吊扇那种无刷电机拆了重新绕线,不过驱动也要改,挺麻烦。

有小摆车的兄弟一起研究这个问题啊

网友:
摆车主轴没轴承,大家都加什么样润滑油啊,我加汽车用机油,不过滑动摩擦并不最好,每天开2个钟头,不知那天报废

网友:
同样的机器 我用的原厂的电机 地盘 感觉还是有噪音和震动
也想换电机哦
最好带调速的 靠换皮带 麻烦 也达不到想要的低速
请大虾们出主意

楼主:
两个电机全在家里了

一个是 精选的 38 电机。当然精选是有成本的,一般的机子 60块。我与老板说的是 给 100不用找了,含运费就行
回家把用 12V 试机,意然没有发现它已在工作了。因为听不到噪声
这个楼上的有一个同学说的不对。38电机是有刷的普通电流电机而已。今天又到了 24V 8。6A的电源,是这电源不是给它的,而是给 一个 电动车用的 24V 100W的有刷直流电机的。
还是再说 38

接上 24V电源。38电机的工作噪声,还是那种,不细听就也听不到,要是仔细听,也不过是丝丝响罢了。
24V时,扭力有一些了,完全可以作摆车的主轴用,工作30分种后,只是温温热。

因为体积不大,这个测试结果是 相当的满意

另一个是24V100W的电机 ,48块一个,淘宝上你自已找去。配合上面的电源。力量相当的大。想用手指抓住,你死了这条心吧

因为。12V的开关电源我试过。就根本抓不住。这个电机上原配有一个同步轮(对它的型号,我不了解的)

在工作的噪声上,这个要比38电机大多了,大约是洗衣机的工作噪声相近。这个电机价格便宜。精度一般,外壳是铁皮圈起来。的只有几次碰焊罢了。两轴有轴承。
动平衡调整与 38电机,相差距离不是一楼二楼的远。工作时拿于手中,有一定的震动感。
主要的噪声是碳刷与接触环(我对电学不了解的,就是那个多极的铜柱子)之间的跳动。如对碳刷、接触环、转子的动平衡,再作一些微调。这个电机的工作音(这里不能用噪声,这个词程度有点大了)。
那么这个电机是相当好的配制。

其它几个试验的电机。情况一般,总结如下

0618原配三相电机,三相交变的工作音极为难听。力量对小摆车来讲太大,220V的必须配合变频器使用,
0608原配三相电机,程度比上面的好,但也有噪声较大的问题。力量充足,220V的必须配合变频器使用,
24V 100W直流有刷,价格便宜。噪声很小,可以半夜使用,绝不影响另一个房间的人(拿在手里时,噪声较小,但放在地板上由于振动的原因。电机震动还是有点的。与我在用的菲利浦的电动刮胡刀噪声一样)。
38电机,价格有点上去了,噪声可以说没有,半夜测试电机,连睡在一边的人也不会影响到(与小时间,3V的玩具电机工作音一样重)。但这个机子的力量在 24V时不是很大,负载与空转的转速上会有较大的变化,转速我测出为 1583RPM /12V,过几天 48V的电源到了,再试一下。
附;用38电机作动力时,皮带的选择必须要细软,你可以是多条,但单条直径大于 4MM的,因为为了控制摆车的转速在 2000-4000转之间,电动机的的皮带盘,转弯半径很小,这样PU条很容易在焊接处折断。

,,以后有机会是,试一下无刷电机。听说是一点也听不到。

我的汇报完了。。
谢谢大家关注。

网友(2011-10-08):
今天入了个57直流无刷,4kgcm的扭矩,挺爽,开到3000转声音要耳朵贴上去才听得见。关键这个和有刷的不一样,低转速扭矩不打折。晚上回去装上试试

楼主:
4kgcm的扭矩 听上去很不错

电机与驱动加一起,大约几钱啊

网友:
好玩啊...有点冲动....

网友:
我给摆车配的是40V,120W的,转速在3500

网友:
有兄弟推荐38电机,叶工不由的笑了,38电机会有力吗?

这类直流电机0.7HP,100V下2500rpm,比较合适

网友:
500来块,理论寿命十几万小时,我没开关电源,一起买了670,驱动还可以兼容42,86的
不可换碳刷直流电机100瓦制造厂说是500个小时,算下来无刷性价比高多了。

楼主:
38电机会有力吗?

由不得大家全笑了。

网友:
回来把电机换了,安静有力,只有铣的时候刀和工件的丝丝声,小摆车主轴里到2000多转也有沙沙声,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125瓦的理论功率,驱动器并不一定达到,但是干起活来快多了,铣平面有劲很多,明天上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无刷电机可否直接使用直流电供电(不用变频等驱动),本人一直没有机会接触无刷电机(除了电脑散热风扇),所以诚心请教。现在被那个电动车500w电机“v、v”声烦死了。

楼主:
回复马在草原老师
我对电学是个门外汉,与您相同,我也没有接触过无刷电机

楼上的 TSO 兄弟已采购了一个无刷电机,并试用良好。相信他有更多的相关经验
我也有在0618上装一个无刷电机的想法。
但看到这无刷电机个子这么小,小农意识的我,还真有点不太相信。它能拉得动机器呢
因为就算是86系列的电机,看上去也比原来的三相电机小了三分之二。
这方面我一定要向TSO 兄好好的请教一下

关于38电机
因为0614的上海摆车用 38电机,个人认为已没有问题(基本没有噪声,力量对小摆车来讲,完全足够,速度大范围可调)
也许有伙伴会笑38电机无力。如叶工就笑了
但我以为,没有必要把2KW的司服电机装进剃须刀,诚然剃须力这样更有力量了。于是大家全笑了。

愿平安。

网友:
无刷就是无碳刷,转子和定子分开的,所以没有噪音,定子和转子其中之一是永磁体,另一个是线圈,线圈通过驱动电路不停变换直流电压输入时序,行程一个交替变化的磁场,代替直流碳刷和不同磁极接触。
这样驱动电路是必须的,直接接直流转不了的。

我入的是57blf02直流无刷,1公斤本体,标号是6kgcm,真实扭矩我没用拉力器测,也没必要测了,反正很大够用了。
无刷电机本身和驱动器都可以D,不过没那个精力了。
光盘驱动器主轴里那个就是,可以别地方找个尺寸合适的,磁体换成贵的稀土永磁体,绕线换粗的。驱动器嫌贵可以用驱动板代替,作为主轴动力不需要精细调速测速成本可以更低,我360入的驱动器可以霍尔测速做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指点!原来是将直流变交流作驱动。对于模拟电路我是了如指掌,但是对数字电路却是一筹莫展,看来只有下辈子才能学会喽。

网友(2013-04-18):
C6104小摆车

网友:
呵呵 你们的电机都是这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