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迷津:无刷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1-09-05):
过程:把无刷电机接到控制器上,接通电源开关,还没拧转把,只见电机蹦了一下,控制器就烧了。之后,电机就出现磁阻了。请明白人答疑解惑。谢啦!

网友:
变步进电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过程:把无刷电机接到控制器上,接通电源开关,还没拧转把,只见电机蹦了一下,控制器就烧了。之后,电机就出现磁阻了。请明白人答疑解惑。谢啦!
有磁阻应该是线圈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上个图吧,电机和驱动器是配套的吗,不应该坏的.三相的接错相了也不会坏的.

电机就是淘宝上买的55元的电机,控制器用的电动车的控制器,爆掉3个输出管

网友C:
55电机 有链接吗,估计电压不符,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55电机 有链接吗,估计电压不符,短路了

链接不敢发!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efe7372b-d760-11e0-ba05-0015c55db73d/
不会发图,给个下 载吧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能确定是无刷吗?好像看见电刷,还是双电刷呀

网友:
驱动器太垃圾啦,我的驱动器被我接短路也没烧。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磁阻应该是线圈短路了
正解

楼主:
磁阻的感觉与短路不大一样,短路时手拧很沉,而这个的感觉象拧有刷电机。另外,通电之前手拧很顺的。我想知道根本问题出在哪?

网友:
兄弟也买了这个电机啊,我也买了两个 还没空玩。你是不是加的电压太高了,会不会是局部轻微短路,测一下三组线圈阻值是不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