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对不了頩

楼主(2011-09-05):
固朗K-8X接收和电调、KDS控K-7X,450C带平衡仪,不能锁尾,换掉平衡仪装GY100
陀螺仪
。插
舵机
插头时通道有错误,无意间推油门
电机
转,当时有一个舵机不动(认为当时对頩没对好),从新对頩,发现对頩后不向每次开机后的对頩声(没有最后结束的一声),再推油门电机不转了。后把个通道装配正确,舵向正确,推控摇杆个舵机运动,但是推油门电机还是不动。(好像对頩没有完成)现不知是不是电调出问题了。

楼主:
有哪位大侠能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舵机能动说明已经对好频了,怀疑接收机有个通道坏了,拿个舵机往接收机的每个通道都插一下,测试每个通道都是不是好的。

网友B:
推油门电机不动是吧。你油门行程匹配了没有?这个接收的油门在3通道。
开控,油门最高,上接收电,听到电机叫了以后马上把油门拉到最低。等待确认叫声后。那么行程设定完毕。有些电调有保护,油门没设对,电机不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