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 是不是太新了 都没人会用?

楼主(2011-09-05):
当我推油门的时候 表现为 PIT的舵机 与其他2个不同步(舵机没问题) 是设定的事 我控是FUTABA10C  斜盘模式 是HR3120度  我是不是漏掉了什么?

网友A:
沙发,调整舵机行程

网友:
检查通道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沙发,调整舵机行程

YT的3轴陀螺都规定了,舵机的行程都必须要保障是100%不可以做调整的
你的问题应该是在调整舵机中立点(就是按着钮插电池的那一步)的时候飞机没有放平,或者你在3GX读取升降和副翼最大舵量的时候你打舵打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YT的3轴陀螺都规定了,舵机的行程都必须要保障是100%不可以做调整的
你的问题应该是在调整舵机中立点(就是按着钮插电池的那一步)的时候飞机没有放平,或者你在3GX读取升降和副翼最大舵量的时候你打舵打歪了!

这种可能性是最可能的 晚上回家 我试一下 谢谢!~~

网友:
RD EXP归初始状态试试

楼主:
我从新设定了一下 还是不行   我按住3GX上面的按钮 通电 进入第一个灯号 在这个状态下 3个舵机是同步的 完全没问题 可是当我 退出设定状态时 舵机又不同步了 我是按照视频教程设定的 设定过程中飞机没有晃动 打舵的时候没有偏差    表现为 PIT舵机 油门拉杆到最底下的时候又返回一点 到最顶上的时候也返回一点 求解

楼主:
没懂的吗

楼主:
3GX 是不是太新了  都没人会?

网友C:
这话说得太过了,会也不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话说得太过了,会也不告诉你

请你别在这捣乱好吗?你说的话不过吗?

网友:
LZ,斜盘模式不是选HR3,是选H-3的

网友:
貌似3GX是最好设置的3轴陀螺仪

网友:
是的,准备入了

网友:
兰州的标题看着就讨厌

网友D:
真是服气了,无副翼系统,控上不能设任何斜盘混控的,应该用H1模式,elev,alie,pit都是独立输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是服气了,无副翼系统,控上不能设任何斜盘混控的,应该用H1模式,elev,alie,pit都是独立输出的

不对哟,VBAR和MB是选H-1模式,3G和3GX是选H-3(120度)模式。

网友E:
通道错了吧,如果是用s.bus线连接,futaba的控用3GX要改下通道,3通道油门,6通道螺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