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双天3536电机一推到高速就会尖叫刹车,调进脚换电调都是一样

楼主(2011-09-05):
是不是电机线断了呢?求各位高手帮忙。有机会修好吗?

楼主:
顶一下
明天再来

网友:
怀疑一块磁铁装反了。。。。

网友(2011-10-21):
我遇到过几次

不知道原因 估计电压高吧  小油门就好了

网友:
桨用大了

网友A:
是不是轴承?轴与轴承是否过宽?

网友:
拆下轴承,检查轴承是否转动顺畅,如果感觉有疙瘩似的,就一定要换。

网友:
我好几个电机都有过此现象,减小负载就好了。是不是电机超载,电调检测失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轴承?轴与轴承是否过宽?

我有相同看法  并且你的轴承缺乏润滑

网友:
标题

如果轴与轴承的间隙过宽高转速下可能会产生高频震动发出异响!
没有轴承的有刷电机出现刹车声加点润滑油多数就会好了!

网友(2011-11-21):
不是电机的问题。
是电调不良,对不同极数/结构的电机支持不力,失同步。这个问题多数出现在廉价无牌电调 和 RTF套机电调。

网友:
电调设为高进角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