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450 这样的配置行吗??~~~~~~~~老魔现身!!!优点缺点!!

楼主(2011-09-05):
 飞越sport空机
MD933*3
好赢电调或中特威的40a就行
电机XXD2218kv3680
舵机GP750或者DS520

网友:
可以,没问题

网友:
新手够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差什么??名字和价位~~谢谢!

网友:
遥控器、接收机、电池、充电器、万用表、工具、螺丝胶、偏光镜。

网友:
不错的配置,完全够用了

网友:
MD933换成MS522,省点钱还好用。陀螺用GP780,锁尾舵机用FUTABA 9257。飞机用PRO皮带版,飞好了换轴传

网友:
飞机 可以暴力3D了    933换522没必要  522是模拟舵机。。。。

网友:
电机最好别用新西达的,换一个别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个天7的遥控器,行不?

网友:
电机 换一个吧。

网友:
933最好别用 抖舵的几率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 天7 行不???????????????????用 天7 行不???????????????????用 天7 行不???????????????????用 天7 行不???????????????????用 天7 行不???????????????????用 天7 行不???????????????????用 天7 行不???????????????????用 天7 行不???????????????????

网友:
用天七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配个天7的遥控器,行不?
够用了

网友:
控用dx6i
天7多多少少系统有BUG,dx6i手感好过T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