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WKM Y6 为什么找不到~钉钉子的感觉呢>??

楼主(2011-09-05):
今天早上继续测试飞行~   3900毫安时电池  飞行10分钟~ 下来电压在3.4V左右(冷却后测得3.6V)

指示灯显示1红2紫    闪烁

但是~哀~~~~~~~~~~~~~~~~~~~~~~~~~~~~~

不定位啊~~~~~~~~~~(模式在 GPS )~~~~~~~~~~~~~~

飘啊~~~~~~~~~~~走了~~~~ 赶快修正 ~不修正 他就会走~~~~~~~~

难过死了~

网友:
到闽行交大 同时测试把
情况相同 作对比

网友:
重心,感度参数是否有调好,……Y6的话,上下桨的尺寸,电机的KV是否有正确匹配,WKM混控模式中的参数是否有正确设置

以上这些先检查以下

网友:
另考虑 电调油门行程校1下

网友A:
一直向一个方向漂吗?
什么遥控接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早上继续测试飞行~   3900毫安时电池  飞行10分钟~ 下来电压在3.4V左右(冷却后测得3.6V)

指示灯显示1红2紫    闪烁

但是~哀~~~~~~~~~~~~~~~~~~~~~~~~~~~~~

不定位啊~~~~~~~~~~(模式在 GPS )~~~~~~~~~ ...

请检查如下几个地方:
1. 遥控器是否在中位,通过调参软件连接之后可以看到,滑块为绿色的时候是在中位。如果是否朝一个方向不停漂,基本可以确定为中位的问题。
2. 因为毕竟GPS还在单闪红灯,GPS的强度其实一般,如果在范围里面来回飘可能是由于信号问题引起的。
3. 感度是否足够大,经过我们测试发现,Y6的感度相对于4桨会偏大很多,多数四桨的感度100出头即可,但是Y6的可以调高至150以上,我们自己的Y6基础感度180,姿态感度150,手感才比较正常。所以您可以尝试调高感度来增加稳定性。

楼主:
我的感度调到200%了~还没有抖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向一个方向漂吗?
什么遥控接收?

对的~就只朝 Y6 的左测漂移~~~~~
JR11X 和92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很稳,5-6级风也吹不动啊!是不是有那只电机炸过振动过大?

兄弟 ~你也太夸张了~

网友:
我那个风中自稳的视频夸张不??

网友:
回复 楼主:

个别JR的遥控系统不知道是使用时间的关系还是其他的原因出现过每次开机中位都在不同位置的情况,您现在这个情况有一个最快的解决方案就是开机以后通过软件确定一下摇杆对应的滑块是否在中位(变成绿色),如果不是朝该方向trim少许即可。
如果JR遥控器出现该情况的样本较多的话,我们会在下个版本针对遥控器开机中位不稳定问题优化WKM,让他适应更“艰苦”的环境!

另外还是强烈推荐FUTABA的2.4G遥控器!

网友C:
他刚烧得 JR 11 ,让他换有点难度。   要不和我10c 换到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刚烧得 JR 11 ,让他换有点难度。   要不和我10c 换到不错

换的话~基本很难~呵呵

网友:
贱卖了吧,直接换个12FG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