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要个充电的 电动螺丝刀 哪位能推荐个品牌?

楼主(2011-09-05):
貌似进口品牌比较好用  必须是充电的  谢谢各位啦~贵点不怕 慢慢攒钱~   主要货要好 最好亲身用过的

网友A:
用过几种(带冲击,除了博士)得伟最菜,百德还行,牧田不错。。。。。。。。。。。
带力距调节的爱坏。

网友:
百得VPX系列是玩具级的

网友:
boss不是很好吗?

网友:
百得一般装拆锣丝用VPX还可以,木工的要用18V镍氢的,不过很重。

网友:
博世或麦太保都不错!

楼主:
非常感谢几位的回答  我参考下了

网友:
如果用的多的话,电池要用12V以上的,要不没力气
用过博世和牧田的,都不错

网友:
最近也在琢磨这事,其实我已有两把充电钻,说说感觉,
1.首先不要买拧螺丝专用的那种,要买"电钻"而不是"电起子",电起子没法夹钻头,虽然有一种转接器但是麻烦了.特别是你只有一把的时候.
2.电压尽量要高,这样转速和扭力都会大一些,7。2v,8.4v,9.6v,12v.....等等,电钻加起子,9.6v足已.
3.还有要能换电池的,备多一个电池用着方便,不然没电了,等充电是比较烦的,
4.拧螺丝带力矩调节是一定要的,就是有数个档位,每个档位,到调定力矩,会打滑
5.最好是有两档"机械"变速的.
6.最好有两把,而且是一样的(电池通用),我感觉干活,要钻,还要拧,一把的话要螺刀头和钻头来回换是比较痛苦的事情
7.品牌感觉博世,牧田,日立,乐声什么的都不错,二手的也可以考虑............

网友:
98年郑州东明买的第一把百得双速14.4V开始,那是相当好的机器05年都丢山西出租车上了,看你干啥活,拧快螺和小活还有对轻便有需要的建议日立的机器  12V 国产的也质量下降的厉害       重活还是18V的得伟没点力气是不行的,店里得伟的998用了将近6年用到现在了了装大螺栓还就指望他了都是装10mm×150mm,别的机都不行,还用过良明14.4原来也有一个后来送货的给弄丢了用着也可以。  博士现在国产的感觉很垃圾,小活估计还行,麦太保的没用过太贵,现在手里存的就是日立的12V双速,有个18V的得伟三速老早掏的下来400多了原装电池基本是新的,还有百得7.2高速螺丝批,得伟的12V双速不太实用小活太重大活无力鸡肋感觉电池放的也不行了,还有百得锂电3.6螺丝批我拆机器壳子用就是感觉速度有点慢,还有个良明的12V单速不常用了,刚到手的插电的得伟10mm的80块用了还不错。 回头有时间该淘汰一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过几种(带冲击,除了博士)得伟最菜,百德还行,牧田不错。。。。。。。。。。。
带力距调节的爱坏。

得伟最菜,百得还行?
兄弟你搞错了吧,得伟跟百得是一家的,都是百得公司的!
百得是家用品牌,外壳红色,主要针对家庭内小量的修补使用,不适合在工厂使用。价格便宜。
得伟是一个专业电动工具品牌,外壳黄色,主要针对工厂,工程使用,材质要求高,工具的使用精度和性能都达到较高水平!

网友:
博世,扭力大,电池足,声音轻不扰民

博世,扭力大,电池足,声音轻不扰民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的是博世,很好用

网友:
我也选了很久,这款应该算比较顶级的了

网友:
96牛.米力距对付一般8.8级螺栓,可以拧到M12,可以当电钻用,可以当冲击钻,带脉冲,扭力可调,带工作灯,18V锂电池。电池和所有18V LI系列工具兼容(包括以下的冲击批和冲击扳手),非常喜欢的一款。

注:冲击扳手的220牛.米扭矩 可对付M14 12.9级螺栓没有任何问题,对于4.8级的螺栓,M24都没问题的。

其他几种18V锂电工具如下,电池都可通用。

网友:
选工具一定要试用,每个人用处不同出发点就不同,一定要买最适合自己的,我没有说得伟菜啊,可能理解错误,重活用得伟,轻活得伟拿在手里太重了不灵活,我从来选工具都是只用对的不用贵的,新家伙俺用不起,好用就好我喜欢工具但不发烧!为啥叫工具,就是拿来用的工具为了好看不用就是废铁一块。我的手持电动工具单件没有超过500的,最贵的得伟三速425块原电原冲,呵呵是三年前的价!

网友:
我买的是“鸽“牌,220v.淘宝只要100元,还带离合、扭力调节,用用也不错

网友:
我用的是宝工7.2伏锂电的,感觉很轻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