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450pro 的选择!

楼主(2011-09-05):
最近想进一台450pro ,但是品牌不知如何定!飞越的便宜,但是听模友说螺丝和轴承不行,金属件又太软!非耐克斯的的金属件比飞越的硬,但是贵很多!飞模士的和飞越差不多!有没有哪位用过一些无名的牌子,金属件比较硬的飞机啊?    谢谢了!

楼主:
不知道现在飞越的金属件加硬没有,轴承改进没有!?

网友A:
好点的就买亚拓。便宜些的就买飞越。 其他的不用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点的就买亚拓。便宜些的就买飞越。 其他的不用考虑。

其实都差不多的。

网友:
其实都差不多,飞越现在也在往品质方面做.

网友:
飞魔士皮传直驱怎么样啊,我想入

网友:
飞越的够飞了!

网友:
螺丝不行买个螺丝包,很便宜的

网友:
旋翼头买亚拓的,其他尽量买冰人的。

网友:
我头两架大JJ(450sprot)买的是飞越的。
刚刚入手一架500,一架450Pro就都买山寨的了。
其实,质量的差别远远小于价格的差别。

网友:
飞越吧,性价比最高

网友:
轴承号又怎样,摔几次就得坏。飞跃不是全部螺丝都不行,那个坏掉了直接换就是了。零件都是摔坏的,以后更换配件的时候找好的就行了

网友:
飞魔士吧,性价比最高

网友:
买飞越机身   主轴座换冰人的  旋翼头其实可以不换  炸多了就换TG的    螺丝全部换掉  1.5的很容易打滑  其它都一样:loveliness:

网友:
机身买飞越的,旋头用YT的,尾巴用冰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亚拓没有旋翼头总成卖啊,我去淘宝看全是散件,难道还要拼凑?

网友C:
不知道广州富丽模型自己出的ALZ品牌的pro怎样?有没人用过?空机780。

网友:
不要忘记,现在ESKY的性价比不是一般的好哦,我进了两台单机,包邮一块才300

网友:
杂交机更难用

网友:
飞摩士 的轴传版不错 跟YT有得比
皮传版就不行  两款机材质不一样  价钱也相差不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广州富丽模型自己出的ALZ品牌的pro怎样?有没人用过?空机780。
老实说alz给我的印象跟普通山寨没什么不同,金属件精度差材料软,塑料件脆,直接否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实说alz给我的印象跟普通山寨没什么不同,金属件精度差材料软,塑料件脆,直接否决了

哦,那还是老老实实选YT或者FY算了。

网友:
TG试试看,不过飞的人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