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不止:Mini DV改广角,多PP详细过程

楼主(2011-09-05):
手上有一个MiniDV,就是60几块那种MD80。这个小DV的色彩非常不错,但抗震性能一般,还有个不足,就是可视角度太小。正好手上还有ZI6上用的广角镜头,于是开始动手给MiniDV也做个换头手术。。。。。

先将MiniDV拆开,看看里面的结构:

拆的时候小心电池的连线,以及MIC,以免搞断了。

这是镜头,头子与CMOS是一体的,与主板是插接,可以取下来。

记住白点是朝上的

再来个特写

千万记住,COMS的白点是朝主板上面这个方向的,

楼主:
改装镜头正式开始。。。。。

准备好镜头,镜头配有座子的。

因为MiniDV空间比较小,这个座子的“耳朵”要去掉

先放上去看看位置,主板上有不少的贴片元件正好抵住了镜头座,因此,需要将镜头座做些改装,将被元件挡住的地方,用锉刀挖出相应的缺口,尽可能的将镜头座放到主板上面

换个方向看一下

这个给镜头座打磨的过程是需要细致,也是整个改装过程中工作量最大的一环。

先将镜头座大概的摆在主板上,看看哪些元件最高,就将这些部位做个记号。将这块用锉刀打磨,镜头座的打磨其实很容易,对位置也不需要很精确,也只需要将比较高的元件打磨出来就行了。

全部打磨完成后,将镜头座装在主板上,看看是否已经接近主板,并且要保证镜头座是平行于主板的。这一环就大功告成了。。。。

楼主:
现在准备拆原装镜头了。

原装镜头与CMOS芯片是连成一体的。先用钳子夹住镜头,小心一拧,镜头就从座子上取下来了。(这个比拧ZI6的镜头容易多了)

现在就是将原装的镜头座拆掉,由于这个镜头也没地方可使用了,这个座子也就没用了,因此我用暴力拆除,这样是为了更好的保护CMOS板。

将镜头座用尖嘴钳剪四刀,就很容易将镜头座取下来了。露出CMOS板

现在将CMOS板插回主板,注意那个小白点的位置

下面就要安装已经打磨好的镜头座了。
由于MD80的CMOS芯片尺寸很小,而用来改装的镜头是适合1/4CMOS芯片用的,基本上中心点并不需要很精确,只要目视CMOS板的四个角基本与座子的内孔壁对齐就差不多了。

镜头座的四周用硅胶封住,一来可以将镜头座固定,二来可以将座子与主板之间的空隙全部填满,就不会从座子底部透光进去了。

硅胶打好后,用手指轻压座子,保证座子与CMOS的位置尽量同心,另外也要保证镜头座与主板保持平行。然后就不要再碰他了,平放在桌子上等硅胶自然干,大约3小时后,镜头座就基本牢固了。

楼主:
现在,改装已经基本完成了。

下面,你可以选择两种封装方式:一种是不保留外壳,直接将主板与电池用热缩膜封起来;另一种就是仍将MiniDV装进外壳里。

考虑到这个DV的外壳与热缩膜相比重不了2克,我决定将外壳的镜头孔扩大,整个板子再装回去。
以原镜头孔为圆心,用锉刀扩孔。

看看外面,因为是晚上干的,这个孔搞得不是很漂亮

将所有的东西装进外壳里看看,镜头先不上

装上镜头看看

我还将顶上两颗红蓝灯的位置开多了一个孔,这样就更能方便的看到里面灯的情况了。

下一步就是为MiniDV调焦,由于这个小DV可以做为电脑的摄像头使用,所以只需要从随机的光盘里安装一个驱动程序就可以,这样就可以对着电脑屏幕方便的调焦了。

至此,整个改装过程全部完成了。
用ZI6的广角镜头装在MiniDV上效果非常不错,经对比发现,现在的水平可视角度至少比原装镜头大了一倍。

网友:
好多,先顶,慢慢看~~~~~~~

网友:
精华 帽子贴
顶啊~

网友:
MiniDV讨厌的不是没广角 而是下面那排日期。。。

楼主:
改装这个MiniDV要谢谢老乔的诱惑与指导。

网友:
你太厉害啦!!我也想弄一个,不知道你的镜头哪里搞来的,可否站内告诉一下.

网友:
效果怎样

网友A:
 换上去的镜头带红外滤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上去的镜头带红外滤片吗?
带的,这个镜头就是以前改在ZI6上的那款

网友:
MiniDV讨厌的不是没广角 而是下面那排日期。。。

谁能有办法去掉??

网友:
这个MINI DV在飞机上录出的效果感觉水波纹很严重呢。。。

网友:
这个MINIDV的最大不足就是抗震性太差,飘飘类的小震动机型还可以,震动稍微大点的就水纹满屏了

网友:
这玩意就一点不好

没有av输出

网友:
支持楼主的折腾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