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好小子 1000 高手们指点

楼主(2011-09-05):
好小子就是耐炸炸了10多会也没事 。都说好飞可是还是炸机 是电池放的位置不对吗?  我的控是:左手 左右是方向 前后是升降    右手是 前后油门 左右 副翼  这样对吗   ?   怎么样好操纵啊

网友:
对,标准的日本手。

网友:
先飞模拟器!

网友:
很漂亮的飞机 ,加油 好好飞

网友:
貌似刚才没有发成功

网友:
不会吧  我前段时间也买了一个   很好飞啊   休闲飞机之首选

网友A:
epp是练习飞行的好模型,不要怕炸机,我是今年初五第一次飞行,上来就飞电滑,结果来个倒栽葱,后来就飞epp练习机,但因其好修,一般炸机现场就能修好,严重的半天也能修好。经过无数次炸机,才逐步不炸的,慢慢的进入自由飞行状态。一般有一架就可以练会了。

网友:
日本手没问题呀    这机子好飞,升降舵量不要调太大,2200的电池放进去正好,卡的死死的   就是滑翔性能差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epp是练习飞行的好模型,不要怕炸机,我是今年初五第一次飞行,上来就飞电滑,结果来个倒栽葱,后来就飞epp练习机,但因其好修,一般炸机现场就能修好,严重的半天也能修好。经过无数次炸机,才逐步不炸的,慢慢的进入 ...

你好!
终于见到真身了。
俺的QQ,还有好多论坛,网名都是老兵新传,在这里注册时,发现重名了,就随便加了一个数字,起名为老兵新传1,不好意思啊。
不过,说明咱俩挺有缘分的,起名都一样。
祝好,再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epp是练习飞行的好模型,不要怕炸机,我是今年初五第一次飞行,上来就飞电滑,结果来个倒栽葱,后来就飞epp练习机,但因其好修,一般炸机现场就能修好,严重的半天也能修好。经过无数次炸机,才逐步不炸的,慢慢的进入 ...

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两头跑吗?上次说的2.5米用什么电机?你加我QQ群10959418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