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循环螺距一问

楼主(2011-09-05):
请问各位:小弟用两部450做左右定点侧翻倒飞练习,即将副翼打尽后以主轴大约一半为中心定点,机子上半部像时钟的秒针一样向左或右侧翻倒飞悬停,30多趟他们不约而同都挂了副翼舵机,没有扫齿,打舵能正常动但用手给它压力就不能上下动了.一个65MG另一个410M [PITH是正负11,副翼循环螺距是9].这是否循环螺距过大所至?尝试用7度和8,很迟钝没有那种快感也不是我想要的效果.而现在550E上的副翼循环螺距要11度才能有那种手感.但又害怕像450那样的下埸.现请各位指教指教
备注:小弟飞的是有副翼!

网友:
没听明白是什么动作
但是正负11度整体螺距和9度循环螺距,不至于坏舵机的~~

请问你舵机摇臂用的是哪个孔位,如果用的靠内孔位,靠十字盘混控实现足够控制螺距,可能会让舵机打到头~
如果用的外面孔位,那连杆应该是斜的,不至于会顶死舵机啊??

对了,你可以进到monitor里面看下,同时给最大整体螺距和循环螺距,如果舵机行程不到头,一般就不会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FUTABA 8FG控,里面没有monitor的.舵机的行程是不到头的.而我想说的动作其实是将电直从左侧或右侧倒翻而已,只不过看到大多数高手的机子像有孤度;令整架机子像有圆周般弯弯地侧翻;而且看到大多数人都是将机头向前或向后倒翻的.所以才有这疑惑.而我用的舵机摇臂是靠外面孔位,连杆是斜的啊!还有想问多一点,我的550E用11度循环螺距会否过大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FUTABA 8FG控,里面没有monitor的.舵机的行程是不到头的.而我想说的动作其实是将电直从左侧或右侧倒翻而已,只不过看到大多数高手的机子像有孤度;令整架机子像有圆周般弯弯地侧翻;而且看到大多数人都是将机头向 ...

您不是450么?怎么成了550了?呵呵~~
11度的整体螺距不会很大的,一般就是10~12度的整体螺距
9度的循环螺距也不是很大啊,一般7~10度的循环螺距

听你这么一说,应该也没有错啊,我也不晓得是怎么回事了~
以前我450经常这么翻,也没有翻坏舵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啊啊...对不起,我的文字表达水平很差劲的.
在此非常感激你的指导和耐心看我的文字.

小弟是从450入手中毒的,而个多月前再入手550哦.现在的550整体螺距是正负12度,循环螺距是11度.不知是否有副翼的关系,总是觉得550是迟钝些,也可能是电的关系吧!因为550用5200MAH 40C 的锂电哦!那颗电真的是较重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啊...对不起,我的文字表达水平很差劲的.
在此非常感激你的指导和耐心看我的文字.

小弟是从450入手中毒的,而个多月前再入手550哦.现在的550整体螺距是正负12度,循环螺距是11度.不知是否有副翼的关系,总是觉得55 ...

这下子明白了,呵呵~
550的话,虽然我没有飞过,不过根据大家的经验来说,正负12度整体螺距和11度循环螺距,适合于高手。如果对螺距拿捏得不准,还是设成正负10度的整体螺距和正负8~9度的循环螺距就好,大飞机是要肉一些的,这是必然的。700要跟450一样贼的话,除非上最顶级的配置,但是大飞机的好处就在于稳,有气势,飞得是个感觉,视觉冲击力,呵呵~~
想暴力可以把转速整高一点,要不然只是提高循环螺距,很可能掉转很严重的现象,导致反映更加迟钝了~~

网友:
LZ05的注册模友了。应该比较暴力了。哈哈  12度确实很大了。  循环螺距大概都9度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