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飞控 改电调

楼主(2011-09-05):
我是新手从买来到组装好还没有飞过 ,以前没飞过直机 飞过飘飘机还老是炸机? 在那放着不敢飞

XXD 30A的

XXD 30A的

自己割开

自己割开

自己找的电脑上的散热片

自己找的电脑上的散热片

装上了

装上了

OK

OK

网友:
这都算是明星机架了,好像卖得不错

楼主:
这不是明星机架 是穷人机架啊 便宜啊

网友:
其实不用散热 一点也不烫的

网友:
4轴的电调没必要散热吧?加了那散热器反而增加重量了,如果想加强散热效果,不如直接把外皮拔了,利用气流散热更实际。

网友:
电调怎么不买好盈程序的版本?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没有必要加的.剥皮或者靠近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