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首飞塞斯纳炸鸡

楼主(2011-09-05):
昨天在动物园首飞塞斯纳,起飞后发现姿态很难控制,飞机总是不听使唤侧滚,第一次炸在灌木丛炸断了水平尾翼,粘好了,第二次扎在草地炸碎了电机座和固定舵机的木板,修好以后第三次掉到树林里了= =第四次炸在水泥地,然后就变成这样了。。。应该是没调教好的结果,但是在地面上检查都是正常的,只有上天了才能发现问题。。。上天了再调就等着炸吧。。

网友:
比我早两天,你现在还要努力

网友:
错了,我比你早几天.

网友:
和我差不多。第四次飞起来了。

网友:
飞机就是麻烦,很多问题上天了才发现,所以,新手如果首飞没信心,可以找老鸟先首飞,把所有舵面调整好后,新手再飞,这样会欢很多。
随着飞行时间的积累,新手也能逐渐掌握首飞的要诀

网友:
继续努力......练习

网友:
首飞,无非就是地面检查和空中调整
地面先检查飞机重心,然后各个舵面有没有正常,是否回中,起落架及轮子转向是否灵活,能否跑直线
不大的飞机拿在手里,全油门看看拉力如何,打飞机卡在脚下,推全油门
好,就可以起飞了。:lovelines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现在初步估计还是地面调重心大意了。不过这边要找到老鸟真的很难。

网友:
到能飞的时候不会就要退休了吧~~~

不准拍我~~

网友:
我自己做的m60还没试飞吖。。。

网友:
你的东西和我的一样的 我也是jr控md182的也炸了

网友:
情况和我首飞差不多,但是我没炸的那么惨!控是一样的,但是我的飞机是微风,问题应该是电机没装对,右拉角度问题吧

网友:
感觉 副翼舵设置反了

网友:
楼主的事什么控?

楼主:
回复 网友B:

XG7

网友:
还好我之前做了透明胶保护,飞三次炸三次,好在都没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现在学乖了。。把整机用纤维胶带缠上了,弄好了上图

网友(2012-06-20):
彼此彼此,看来我得找个老手带着飞了.越来越没信心了

网友D:
 炸。。。为乐趣而 炸。。。

网友:
 楼主,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还需努力啊 加油 等你炸习惯了, 你就变成老手了

网友E:
你把dr和epo设置一下就好了 还有副翼角度不要太大

网友F:
 侧滚?副翼有没有设置反了?越纠正滚的越快!新手飞塞斯纳,建议不要装起落架,腹部粘2块泡沫,飞熟了再装!起飞用手抛!

网友G:
任何飞机都没办法地面调完美啊。重心可调。但焦点位置你根本不知道。上了天才知道空气动力性能如何。舵量大还是小。
这个也没有任何办法。只有首飞上天调,地面是看不出来的。地面最多检查下工作正常不。我已经炸了5个飞机了。差不多也会调了。

网友E:
现在发现 md塞斯纳设置好了之后特别好飞 拉高之后(100m)关了油门 飞机两分钟都不带掉下来的 省电啊
楼主的舵量太大 建议改小之后 好好练模拟器吧

网友H(2012-08-07):
炸的够完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