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6可以改成Y3吗?!

楼主(2011-09-05):
有个折叠版的Y6 用的kk飞控 在论坛看老鸟说上下
电机
效率不好 请问 可以拆掉一半的电机 改成Y3吗? 剩下的 还可以飞下飘飘

网友A:
哦?
y3有个舵机转向的结构的,要自己加才可以飞的

网友B:
冗余没了

网友C:
Y6的结构比较适合改Y4,拆掉前面两个电机就可以了,Y3有舵机链接结构,比较难改。

楼主:
改Y4? 这个主意不错 需要重刷程序不?

网友C:
要重新刷Y4的固件

楼主:
OMG 没有数据线 看来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拆掉电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