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们 你们的后推机用神马电机 双尾的用朗宇2216行不? ...
老大们 你们的后推机用神马电机 双尾的用朗宇2216行不?在线等了

楼主(2011-09-05):
给个配置1.4米的 还有桨 电调

网友A:
看飞机有多重了。朗宇2216 kV1250电机,通常用3S锂电配GWS EP9050桨,电调30A即可。

网友B:
同楼上,什么数据都没有~~怎么配?

网友C:
我是用的黑旋风4800kv电机,2s1800mah电池,ax5030螺旋桨,30A电调,三角翼飞机重450克左右,飞起来速度爽歪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