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有用的想法 有想法的朋友顶

楼主(2011-09-05):
我们的飞机一炸机就损伤很严重 我想做一个降落伞在失控的时候打开弹出 !我们的遥控器有的通道用不着 用来做降落伞失控快关,一失控按控按钮降落伞自己弹出! 在说了降落伞也不重

网友:
很早就有的想法,就是飞机怎么判断失控,我们要自动判断失控时弹伞,不然我失控了遥控器有什么用,

有个想法是高度急速下降,接收机无信号

网友:
哈哈,这个想法很早就又朋友提了。也有朋友用大飞机试过,小泡沫机么。在稻田边上飞基本炸不了。

网友:
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没构思好机械上的结构 轻木机很适合

网友:
刚开始飞飞机的时候就有这想法,其实很好的,很实用,一旦发现情况不对,就立即按开伞按钮,飞机应该在离地7,8米以上能起保护,再低就来不及了,但还没想好具体怎么做这保护装置,要有人开发出来绝对是个好产品!

网友A:
如果信号没问题,飞机就算失控,只要高度高,总会有时间救回来,如果高度低,那你打开伞也没用,  如果信号丢失,你怎么开伞?  画蛇添足的想法

网友:
如果发现飞机速度太快,感觉不适合自己,可以伞降,避免降落的事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信号没问题,飞机就算失控,只要高度高,总会有时间救回来,如果高度低,那你打开伞也没用,  如果信号丢失,你怎么开伞?  画蛇添足的想法

现在的控都有失控保护了。  设置一个通道失控的时候自动打开就行。 这个方法到主要问题在于怎么有效的打开降落伞。

网友:
开伞需要高度滴,高度足够就有时间挽救,高度不够降落伞也救不了。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
炸机时等你反应过来已经着地了,呵呵

网友:
这种方法主要适用于1大飞机飞小场地
2机翼脱落
3新手单飞降落(轻木油机)
4失速螺旋

网友:
楼主 都失控了   通道还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