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
请教大家个问题,怎么实现这个东西

楼主(2011-09-05):
FPV
飞行时,不是有gps吗。怎么实现在电脑地图上同时显示位置呢。就像之前有人做的
无人机
那样。
我的意思是,怎么把飞机上的地理坐标在地面电脑上显示出来呢。
如下图那样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是我们的google earth版地面站吧。
简单啊,买个YS09,买对电台(600块),搞定。

网友B:
电脑----USB------数传电台---飞控板----GPS

楼主:
具体什么型号的数传电台好呢 ?还要接osd的话 gps模块怎么连接 ? 电脑还要什么软件?如果没有飞控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