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干钢用什么 样的主轴

楼主(2011-09-05):
请搞过雕洗的朋友解答  推荐雕刻钢材用什么 主轴好

网友(2011-12-29):
伺*服*电机

网友:
有人用**电机当主轴吗? 本人菜鸟。

**电机当主轴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攻丝了?

网友:
做车床好

网友:
我这根大轴应该够用,磨床上的,精度μ级,我想用来做个磨刀机的。

网友:
来不是太高的话,买一个E 240电机带ER夹头的主轴,不贵,自己淘宝一下。

楼主:
我 现在用的是模具主轴干很好

网友:
非BT30  50?  R8 钻夹不行吗?  至于能不能干钢 取决于主轴的强度    想大刀干钢 就得需要强度高的粗壮主轴 电机功率也得大

网友:
怎么也得BT30的主轴

网友(2011-09-06):
刨床主轴不用转,插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转的主轴基本上都能干钢,关键看你怎么干,要什么样的要求

理論上沒錯
但是轉速慢了干不動
轉速快了會燒刀
切削還是要計算適當進給量及線速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不转都主轴也可以干钢,用插的

我咋没想到呢,高手 长干这活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其实不转都主轴也可以干钢,用插的

网友:
随便玩玩啥主轴都行
重切削嘛
至少要HSK63或BT50

网友:
要来不是太高的话,买一个E 240电机带ER夹头的主轴,不贵,自己淘宝一下。

网友A:
能转的主轴基本上都能干钢,关键看你怎么干,要什么样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