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雕刻机走圆弧的问题(在众模友的帮助下问题终于解决了,重装系统解决))

楼主(2011-09-05):
机机走直线还算正常,F可达2000,一但到有圆弧的地方不管是浮雕或二维刀路都慢的要命,F就只有200-300了,一顿一顿的走,很不顺畅,我是用ARTCAM2008做的刀路输出刀路是选G-Code(mm)(*tap)应该也没错.~~求解决.

网友:
在设置---总体设置-----中部有个“精确停止”改成“常速运行”,但是注意一点,常速运行后速度快了一些本来应该直角的地方成圆角了。

网友:
林大夫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网友:
因走圆弧是由微小的线段组成的    走圆弧时控制器的计算量特别大      速度过高的话控制器处理不过来容易出错  比如丢步等   所以控制系统在设计时就让设备走圆弧时降速   其实这是一种保护措施   另一个原因是和你设置的加减速的数值有关 (驱动器的性能也有较大关系)   你把加速的设高点试下会不会好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前的贴子就有看到您提到是选“精确停止”改成“常速运行”,的原因。我有试了下,但都是一样。看来可能是我MACH3软件原因,我去下个别的版本软件试试。谢谢大夫。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我去试试。

网友:
我也出现过一模一样的问题,精确停止  常速运行 不能解决,重装系统后才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C:

早上换了另个版本MACH3还是一样.那我也重做系统看看.

网友:
我看了下视频,你这个转弯速度是在正常范围内,把电机调试截图发上来看看,你加速度设置的是多少?

网友:
画圆时怎么一顿一顿的,不应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麻烦大夫把视频看完,特别的后面画圆一顿顿的。

网友:
按沙发的方法就对了。不要用精确控制。除非有特殊需要用的

网友:
加速度看起好低

楼主:
回复 网友D:

加速度我有改到500,但也只是改善一点点而以。

网友:
這是正常的吧?
三軸所有的加減速都需要時間
還沒加速到f2000
就換下一個座標的
所以速度拉不上來的

网友:
转角本来就跑不快
你开车过弯也是要减速的吧
要照顾机械惯性

网友:
你把代码发我邮箱里我看看672038053@qq.com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代码是指速度多少和加速多少吗?是刀路代码吗,已经发过去了,您看下.

网友:
看这视频不管是走方还是走圆都不是很正常。做刀路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我模拟了一下没发现什么问题,明天上机器试试

网友E:
回复 网友F:
ARTCAM里好像找不到关连到这个问题的设置啊!好像只有一个公差会影响到圆弧速度,但那个设0.01好像也没错.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太谢谢了

网友A:
你有没有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E:
回复 网友A:
没有啊,有两台电脑,一台主板没有并口.

网友C:
重装系统,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G:
报下电脑配置?

网友E:
回复 网友G:
可以肯定不是电脑配置过低,CPU是双核1.8G 内存1G

网友A:
想起一个其它的问题,你应该在设置中主轴设置那一页给一个主轴的延时时间,就是等主轴转速上去了机器才开始动,你视频那样很容易断刀。

网友E:
回复 网友A:
有这功能啊,我不知啊,以前是用直流电机转速一下上去,现在变频起动较慢,加工时老要先起动主轴. 还有 又发现一个情况,现在真的蒙了,试了以前一个朋友帮我做的刀路里面有个雕圆的动作,很顺畅,不会顿,搞不懂了,我知道他是用Mastercam X4做的刀路,难道ARTCAM做出的圆弧刀路只能这样,或者我做的刀路根本不对,但我找遍ARTCAM里的设置好像都没有影响圆弧运行这方面的设置. 看下这个正常运行的视屏.

网友H:
把代码截一段贴上来看看呗.

网友E:
回复 网友C:
果然是系统的原因,重装系统后问题终于解决了,现在运行起来特顺

网友I(2012-11-21):
最近一直在找答 案.今天晚上我也重装试试.我的情况跟LZ一样.

网友J:
换的什么系统 贴一下 是不是有什么系统不能用 我现在电脑上配的是深度精简XP 机器还没做好 昨儿个空跑 感觉慢的跟牛一样 电机设置地方后来翻帖子 原来第二项参考别的帖子给整错了
输入120 后来给输个12000 空跑呜呜的 丢不丢步不知道 跑那个同步轮软件做的代码 Z轴电机下降时还是一抖一抖的 XY轴还是跑的很顺

网友K:
好大夫在线,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

网友I:
昨天晚上重新安装系统.现在完全正常了.我在百度找了好久答 案.所有想到的关键词都用上了.找到这个贴子..公司很贱.5IMX的搜索功能被屏蔽.只能上百度找.一个多星期前.没有找到原因..又换联轴器,又换新电机.又换软件.都没有办法解决.浪费了不少钱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