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知识 关于切3D锁尾问题

楼主(2011-09-05):
今天逛了半天论坛 才发现我今天炸鸡的原因 原来是切3D不锁尾  普通模式下 锁尾很好  但是一切特技1 特技2 经拿在手里检查 却发现陀螺好像不工作 舵机不锁尾。 我用的控是天八 陀螺是GY520 锁尾舵机9254 。 求达人帮忙解答下 怎么在特技1 2的状况下 让陀螺也工作 达到锁尾效果

网友A:
控上是不是设了切换飞行模式与感度联动??我没这控,帮不上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上是不是设了切换飞行模式与感度联动??我没这控,帮不上你!

。。。木有发现这个啊 有没人用过天八 或者 天九的

网友:
 这么老的id,你还问这么简单的问题!
你看一下你的感度是不是跟特技模式混控了,idle1,idle2,普通模式下边的感度要分别设置!你看一下陀螺仪感度设置那个选项吧!

网友:
 我的是天7.。不过应该一样,你设置陀螺仪感度那里可以加减选模式的,我的一共三种模式下的感度 普通 3D 油门锁定 各种模式下感度不一样,3D感度要比普通感度稍低,因为转速高了,锁定模式要比普通模式稍高,因为转速在不断下降。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 我按照地板教的设置下 拿在手里果然锁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