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好伤心

楼主(2011-09-05):
今天很开心的拿着飞机去飞(第一次) ,到了场地发现螺旋桨不转,我知道是下面这几个开关没有调对,就顺便拨动了一个,结果飞机以最大油门冲走了(我的油门是拉到最低的),飞到一半斜撞到上坡上,机毁人亡啊。。。。。。。机头爆裂,螺旋桨粉碎性骨折,机翼有一道深痕。各种零部件洒满山腰,掺不忍睹..........   心情开始低落 ....................   飞机没有买保险......所有损失自己一人承担了..................我该如何是好 ,它影响了我心情............

楼主:
就是这几个拨动开关害的,不懂有什么用

网友A:
首先请LZ节哀顺变~~

有关控的问题,请详细研究说明书~~

在调试JJ的时候,最好不要上桨,这次幸好是JJ出去了,要是直接冲你来了,后果~~~~~~

另外根据你上的图,感觉有2点:

1. 桨是不是装反了,是带字的一面朝前么?

2.主翼是不是装的有些歪?看主翼两端跟水平尾翼两端距离不等啊,这样的话上天也不好飞~~~

未尽事宜,请LX补充~~

网友:
很多经验的东西是需要有教训才能领会的,别人说的再多也没用,希望这是最后一次低级失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蒋没有字的,不懂那边是正那边是反的,好像顺便装进去都可以前进

网友:
没有伤到人,万幸!

网友:
哈哈,没搞懂就乱整哇,多半是个小屁孩。

我开始搞的时候,都要在脑壳头梳理几遍,系统是否安全。  线路是否断开,遥控是否关闭,然后打开前,保证自己的位置是相对安全的。
在改无刷的时候,就因为电线长了,没收好,挨到电机了,结果把螺旋桨打飞了,幸好我离得不是太近.....螺旋桨檫我手杆飞过去.....

网友:
我猜那是反向开关。玩模型一定要头脑清晰,试机严禁装桨,熟读说明书,不懂别乱动。否则害人害己。

网友:
新手注意:起飞前一定要地没测试,包括舵机是否反相
上天后想测都不行啦

网友:
嘿嘿  貌似俺也有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桨是不是装反了,是带字的一面朝前么?

2.主翼是不是装的有些歪?看主翼两端跟水平尾翼两端距离不等啊,这样的话上天也不好飞~~~

...

楼主首先是自己对控与飞机都没有仔细研究清楚就盲目试机的结果,正如楼上模友说的,没炸到人已经是万幸了。
纠正一下这位的:桨就算是装反了,也一样会冲出去的。只是桨装反了,效率会不高而已

我分析楼主的问题是控的油门通道反向了,控上的摇杆在最低位,电调自检通过后,你再将反向开关打到反向,这时油门已经成了最大了。不冲出去才怪。

本来电调是有保护的,自检时只要是油门不在最低位,电机是不会启动的。但你已经通过了自检,这个保护过程已经完成了。拔反向开关时,就等于你主动的将油门推到了最大。
强烈建议新人多潜水,千万不要盲目上机试飞,希望永远记住一句话:模型不是玩具!模型真能搞死人的。

网友:
小心啊,模型不是玩具,会受伤的,同样大小的飞机,以前的三通电直打手上根本没事,现在mCP X就把大腿划了口子,挂了彩

网友:
那几个拨动开关是正反向开关,你肯定是把油门拨到反向了,变成最大油门,不飞出去才怪。模型不是玩具,要有严谨的态度,用玩具的心态对待模型就是这个结果,以后玩大模型还是这个心态会出人命的。

网友:
拨了油门反向

网友:
有一个和楼主一样的JJ,飞了两次,炸了两次桨,不过LZ的错误没犯过,因为我仔细研究过说明书,并经常潜水

网友:
CH1副翼反向
CH2升降反向
CH3油门反向
CH4方向反向

你当时拨动的是CH3,致使油门通道反向,最小变最大,最大变最小,所以电机高速旋转了。
另外,螺旋桨装反了,拿下来翻个面再装上去。
至于主翼和平尾不平行等等……唉,将就着吧。

网友:
其实啊,不是它影响了你的心情,是你的粗心与不求甚解影响了飞机的健康。
你甚至对你手上的遥控器都还不了解……

网友:
楼主。你没潜水的缘故

网友:
那控应该是控制通道正方的!

网友:
敬畏之心.... 是一种美德。

楼主:
回复 网友B:

螺旋桨怎么判断正反,请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C:

潜水了,不过介绍这方面的少

网友:
我也很伤心

网友:
LZ不用伤心。
1.2元的桨可买20支备用。
EPO机身机翼可用牙签竹签加AB胶修补。
很快就可以再飞了。不过最好找老鸟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旋桨怎么判断正反,请指教

网友:
有字母的一面如:EP0843等朝前,或者突出弧度的一面朝前。

网友D:
飞机螺旋桨可以理解为旋转的机翼。从尾部来看,桨是顺时针转的,桨偏厚的一边也是顺时针方向切风。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固定住飞机,轻推起油门,产生的风应该是向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飞机螺旋桨可以理解为旋转的机翼。从尾部来看,桨是顺时针转的,桨偏厚的一边也是顺时针方向切风。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固定住飞机,轻推起油门,产生的风应该是向后的。

第一句理解很到位。

第二句,是判断电机正反转的方法。......螺旋桨装正装反,只要电机正转,风都是向后吹的。

楼主:
果然,换方向后力大无穷了,上次摔机,电机的一个卡簧掉了,不知道螺旋桨会不会吧转子拉出去,怕怕,我都不敢推全油门,我怕拉不住或意外

网友E:
楼主胆子真大,真够马虎的。只要你能用手把转子拽出去,飞的时候就会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胆子真大,真够马虎的。只要你能用手把转子拽出去,飞的时候就会掉。

我用手可以拉出来的,那怎么办

网友:
必须配上卡簧,否则只有停飞。

网友:
建议楼主多潜水吧!!
你的机机是蓝宇的塞斯纳747-1,翼展89CM!我入魔时的第一架固定翼就是此机!
1:你给的图片,控上面的四个开关是反向开关;
CH1:是副翼,也就是第一通道,控制主机翼左右两个舵面,插接收的时候,副翼插第一通道。
CH2:是升降,第二通道,控制机机后面平尾舵面,舵面翻朝上是起飞,反之是降舵。
CH3:是油门,也就是你误动了机机冲出的缘故,电子调速器插头就是插这个通道了。
CH4:是方向,如果你往左打舵,方向却往右,这时你就可以拨动第四个通道开关了。
   再一个就是桨,如果没说错的话,你的桨是新西达的黄色桨,都有字的,仔细看一下,有字的一面朝前,再你调试机机的时候最好不要上桨,如果油门反向的话,伤到的是你。
  马达的转向:桨安装对了的话,下面就是马达,从机尾像机头看,马达朝你左手方向转的话,风力是朝前,机机朝后跑,这时你把电子调速器和链接马达的三条线,取其中两条,任意对换一下,这时马达向右转,风力朝后,机机朝前跑。
  电子调速器也需要设置油门行程,在不带桨的情况下,先开控,油门杆推至最高....用电池与电子调速器的T插链接,这时你会听到:“嘀嘀”两声...这时你迅速将油门控制杆拉至最低,这时还会再发出一声:“嘀”声,油门行程设置完成。这里所提到的是好盈或者带好盈程序的电调!!由于夜深...也会有些漏掉的地方,,如有老鸟发现不对的地方还请指出,以帮助新手。
   这次算楼主运气了....多了解自己的设备:控、马达、电调、舵机安装、电池怎么使用等等再上机,最重要的还是重心,楼主多多学习吧,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狼”!实在想飞的话,还是建议先买模拟,练习以后买一架艾特翼龙或者好小子1000、飘飘类似的后推机型,前拉机型的话对于新手来说,降落的时候不是损坏马达座就是伤及马达,桨是必死无疑,如果暴力的话....马达也可以一次性解决!!模型不是玩具,魔友们还是慎之又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