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FPV 700米外空中折翼 安全返回

楼主(2011-09-05):
今天为测试设备下午两点多一个人去了奥体飞行,飞行的过程中自己带着眼镜,有两个旁观者,帮我目视飞机和看显示器。
      飞第3个起落的时候,意外发生了,返航原地转圈,并越飞越越,接着切换平衡再改手动。围观者,告诉我飞机在俯冲,此时飞机在700多米外高度从207迅速掉到60多米,我赶紧切换回航模式,稳住了飞机并爬升,此时画面飞非常摇摆。返航到一定距离并朝我飞来时我却换到平衡模式。努力控制飞机朝前飞,他们告诉我能清楚看到飞机时,我摘下了视频眼镜。看到的景象让我吃惊。
      只见远处飞机摇摆的向我飞来,一边的机翼折弯至少有50到60度,太惊险了,多亏有平衡仪,说实话红外还不赖。看着飞机到了头顶,很是兴奋,可是在降落的时候不知怎么切换到返航模式,不受控制飞机撞拖地到树根部,损坏了机头(应该还可以修补)。。。。

   这次太刺激了,差点损失爱机。。。

视频: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kWcCx7HlSpg/

网友:
SKYLARK真得不错的。

网友:
都说过啦 EPS天行者要加强机翼 ,透明胶覆盖上去一层 或者 神油
不加强肯定折翼 加强过了的天行者EPS 是目前最牛的FPV神机, 取代过去的山寨翼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才1.6 KG

网友B:
天哪。。俯冲瞬间速度都到81了。。太恐怖~  要是缓慢拉起估计还是没事儿的,猛拉起,机翼就完蛋了。我一哥们飞翼龙也俯冲折过,下来两个翅膀都成V字了,俯冲速度才60左右,还好没炸。

网友:
贯导估计这种摆动可能失效了  ----------------- 啥逻辑    红外性能就那样了。哪见过正式的无人机用红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哪。。俯冲瞬间速度都到81了。。太恐怖~  要是缓慢拉起估计还是没事儿的,猛拉起,机翼就完蛋了。我一哥们飞翼龙也俯冲折过,下来两个翅膀都成V字了,俯冲速度才60左右,还好没炸。

你是说我么?

网友:
看来这个机翼的强度不够啊

网友:
太给力了~

红外好处就是不怕震动,绝对稳定~

惯导如果算法不好,滤出不掉这种有害震动,碰到类似的狗血情况,可能会挂掉

网友:
这么低频率的摆动不会影响惯导的。如果惯导装在重心附近,摆动轴通过惯导器件,更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副翼的P值设得过大,也会导致在平衡点附近震荡,也不会影响惯导。

惯导最怕的是震动,特别是引起惯导器件内部MEMS部位共振的震动,防震是必须的。这种摆动只是小意思。

网友:
LZ在操作上正确,我原先的OSD和你一样,也发生过二次类似的情况,都是通过手控回家的,老式三轴红外的稳定性不错

网友:
这么危险

赶快加强再飞

网友:
换架新款天行者,安全系数会高些吧?

网友:
看着像EPO不像EPS啊。。。怎么就80多的速度就折了呢?

网友:
太给力了啥。。这种还能飞回来

网友C:
OSD还可以,飞机太垃圾

网友D:
看LZ用的是全向天线,效果如何?

网友E:
回复 网友D:
用的是全向 效果还可以我飞的不是很远, 200 后图像比较好 偶尔闪屏 。 由于信号是通过DVR 接入显示器,不好有蓝屏现象。

网友F:
广州的啊,下次LZ再飞通知一声,我等去做路人甲围观

网友G:
skylark的osd啊,不错

网友H:
http://www.tudou.com/v/kWcCx7HlSpg==.html

网友I:
原帖由
a_wen
于 2011-9-6 03:12 发表
你是说我么?
高手,好久不见啊。你的湖边景色,一直是我想到野外飞一飞的动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