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保姆到底怎样才拉风?三种电池,主力居然是大肚子电池,有点乱~

楼主(2011-09-05):
先说保姆。
前几个月帮朋友购买了几套UN-A6+保姆,其中一套到家测试的时候,发现无论是A6还是保姆,散热风扇不是抽风,而是向机器里面吹风,抽风的效率远远高于吹风的效率。以为是厂家的装配人员忙的时候弄错了,遂改了过来。后来发现,后买的A6和保姆问题依旧。

前几天到充电器论坛准备说说这个问题,结果发现早有人在质疑了。

保姆放电的时候,如果散热风扇是往里面吹风的话,由于效率较低,放电6s的时候,保姆外壳是会发热甚至发烫的。用A6保姆放电的兄弟们可以试试保姆外壳的温度。简单解决的办法就是拆开保姆,把里面的散热风扇反过来安装就会有很好的效果了。用手靠近风扇,感觉有风吹出来就ok了。效果:在放电的时候,保姆外壳只是温温热而已。

我的保姆终极改装:把风扇位置的铝板切掉,把风扇安装在外部。效果:保姆外壳绝对不会发热。

这样的散热效率大大提高~~

这样的散热效率大大提高~~

铝板被切掉,看得见里面的电路板~~

铝板被切掉,看得见里面的电路板~~

0.16A的风扇,足够给这个玩意散热了~~

0.16A的风扇,足够给这个玩意散热了~~

楼主:
再说A6充电器~~~
我这个A6属于老款了,最初买的是A3,用了没多久就坏了,找人修好了,用不了多久又坏了。出了A6后,又购进A6,A6比A3好得太多,唯一和A3一样的,就是售后服务很差。这点遗传了A3的基因~~~~鄙视一下。
这个A6没有输入电压显示,我自己加装了一个,散热风扇倒是有,就是从未启动过,有时候摸摸外壳都很烫手了,这个A6散热风扇依然很蛋定,不知道是否厂家设计启动温度过高,还是对自己产品信心十足?反正我不懂电子,但是我认为过于发热,人都会被烧死,何况充电器~~最后自己加装一个4cm风扇,再加装一个温度自动控制器,现在无论怎样充电,这个A6不在发烧了~~~~~不过实事求是地说,A6很好用。

没买到NMB,弄个建准的,很好,很凉快~~

没买到NMB,弄个建准的,很好,很凉快~~

楼主:
忘了说了,我这个A6按键很烦人,要么按下去没反应,要么就乱跳,我X~~~有时候有想砸掉这个A6的冲动~~~~

楼主:
电池值得说说~~~目前我飞3542级别飞机,用了3种电池。
一是老B牌,N年前买的2200 3s 25C,朋友满电存放2年了,已经全部大肚子了。
二是CL牌,前几个月买的,同样是2200 3s 25C。
三是双天牌,比CL晚几天,2200 3s 20c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出力最好的居然是老B的电池,而且我拿来飞的时候,因为想到反正电池坏掉了,就乱整吧,经常放电电压低到3.3左右,结果除了肚子大点,其他指标还不错。不过有几块还是不行了,接近飞行5分钟的时候,疲软得很厉害了。
其次是双天的电池,虽然只有20c,但是飞下来性能很稳定。5分钟,电压3.78左右。而且这个电池价格还便宜(双天做活动的时候买的)~~
CL电池,买之前,商家就说这个是国内最好的电芯做的,很好。结果20c的双天没有大肚子,这个25C的CL居然先被搞大了~~飞行中,力量一般。整体来说,性能一般般~~

满电存放了两年!恐怖~~~

满电存放了两年!恐怖~~~

性能一般般~~~隐隐约约看见肚皮鼓了吧?

性能一般般~~~隐隐约约看见肚皮鼓了吧?

性价比不错~~~

性价比不错~~~

楼主:
来看看这几种电池的重量~~~

老B电池用的是12号线,其他电池用的都是14号~~

老B电池用的是12号线,其他电池用的都是14号~~

楼主:
上周又买了新款电池,周末试飞~~

楼主:
最后说的是插头~~
T插明显不再适合大电流的大飞机了~~现在的插头型号也是相当多,我用的这种是双天的DC3,非常不错,过电电流大,容易插拔,值得推荐~~~~彩虹XT60也不错~~

外观、质量都很不错~~

外观、质量都很不错~~

做工更是没的说的~~

做工更是没的说的~~

这个T也是相当的不错~~~

这个T也是相当的不错~~~

网友:
建议尽量同一种电池,另外考虑一下双天5c充电那批3s的电池了,听一个朋友说居然怎么操都不怀孕。。。。我自己没去测试,只是听说

网友A:
老秦的电池用着怎么样?

网友:
标题

充电器风扇确实要往外吹风好,电脑都是这样的

网友:
未殙先孕啊

网友B:
x6plus也非常需要改大风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忘了说了,我这个A6按键很烦人,要么按下去没反应,轻触开关要么就乱跳,我X~~~有时候有想砸掉这个A6的冲动~~~~

可能是轻触开关接触不良吧,以前用B8也碰到过这问题 换了4个轻触开关后就又正常了

网友:
顶 哥的贴比顶。正准备入个A6

网友D:
听说:风扇改为抽风的话,要把温度传感的热敏电阻换个方向,否则风扇永远只会低速。

有着回事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忘了说了,我这个A6按键很烦人,要么按下去没反应,要么就乱跳,我X~~~有时候有想砸掉这个A6的冲动~~~~

同感,烦死。搞得我有时实在不耐烦了,充完拔下2600的电池也不调整了,直接插500的小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秦的电池用着怎么样?

以往的经验来看,应该没有问题~~~这个周末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x6plus也非常需要改大风扇。。

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轻触开关接触不良吧,以前用B8也碰到过这问题 换了4个轻触开关后就又正常了

我怕自己换弄坏了~~~厂家也叫自己换,我kao,也不召回一下~~~鄙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听说:风扇改为抽风的话,要把温度传感的热敏电阻换个方向,否则风扇永远只会低速。

有着回事吗?

不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感,烦死。搞得我有时实在不耐烦了,充完拔下2600的电池也不调整了,直接插500的小电池……

要砸、要踩的时候通知一声,我们一起砸一起踩~~~~我可以提供榔头一把,8磅的~~~~

网友:
有问题就返厂修呗,国内的快递很方便,砸了多可惜,再不济也可以出给本地模友啊。换几个开关应该不会太复杂的。

网友:
我的电池全是花牌的,数量不多,2200大C充电型。
现场飞现场充,基本上供得上。
用0720无烦恼的飘过。

网友:
双天这款我也有  当时买才99/块
现在没这价了   后悔没多买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砸、要踩的时候通知一声,我们一起砸一起踩~~~~我可以提供榔头一把,8磅的~~~~

8磅的榔头包邮不亲?包邮来一把……
感觉不像是下面微动开关的问题,有点像金属按钮和金属机身的摩擦力大,很涩,一会儿抹点儿豆油试一试,

网友:
新近了A6刚充电的时候风扇不转还以为是坏的那,冲到4.1的时候才转确实是往里吹风的,电脑的是往外的,变频器是往外的,电控柜是一个往里一个往外,不知道怎么这样设计的,确实冲的电池多了壳子不就热了吗?我就几块电池也不用大电流充电,就这样不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