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就入魔一个月了,惊天地 泣鬼神,的事情发生咯……

楼主(2011-09-05):
今天去飞飞机,状态之好
至今才起飞11次,突然有个想法:
打算弄一个翼展2米的大飞机
,  双头飞机,两个郎宇2212KV980,1047浆,两个3S 2200电池,两个好盈飞腾30A电调,
求起飞重量?做机时,我好控制
求做大飞机的注意事项和新手易犯的错?

网友:
注意重量和强度

网友A:
电机KV可以,电调小了,用60A的4S电池,桨也小了用12--13寸的,一定好飞.

网友:
胸有大志在   为我最燃烧
祝你成功

网友:
标题

祝成功

网友:
自制模型要有一定的基础知识,就是失败了也是成功的

网友:
双头?一个电机前拉一个电机后推吗?
像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两个都是前拉
两个头并排

网友:
大飞机在飞行方面不用担心,比小鸡好飞

网友:
等看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去飞飞机,状态之好
至今才起飞11次,突然有个想法:
打算弄一个翼展2米的大飞机
,  双头飞机,两个郎宇2212KV980,1047浆,两个3S 2200电池,两个好盈飞腾30A电调,
求起飞重量?做机时,我好控制
求做大 ...

这个配置单侧最大拉力大约700~800克的样子,如果用低速大升力翼型,起飞重量在2500克左右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再重的话,操控起来可能会比较困难一些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机KV可以,电调小了,用60A的4S电池,桨也小了用12--13寸的,一定好飞.

这可远远不是2212这个级别的电机能承受的功率了,最好先看清楚一下再指导别人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可远远不是2212这个级别的电机能承受的功率了,最好先看清楚一下再指导别人的好……

楼上所言极是 2212承受不了这个功率

网友D:
这个2212 kv980可以4S么?

网友:
我用这洞里飞过1米4的双发机,重量1100G,速度太慢了~~~~没激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2212 kv980可以4S么?

可以用4S。但是4S电池一般好重的!个头也较大!要注意嗷!!!

网友E:
2米翼展建议用2217配11寸桨,起飞重量控制在3KG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2米翼展建议用2217配11寸桨,起飞重量控制在3KG一下。

要我就配上40-50级的动力,14寸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