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求给坦克开口工具?

楼主(2011-09-06):
我最近新进个hl的虎王想给车上的死口变成活的,求助各位高手都用什么工具。

网友A:
TB有专用的小锯子,10十几块一个的

楼主:
“TB”是工具的牌子吗,我是新手求详细介绍!谢谢……

网友B:
“TB”是淘宝网吧

楼主:
哦,知道了。谢谢啊!

网友C:
缝够大就用模型锯片慢慢切开修整之后加合页。
没空间就用钻头把原来的盖子打掉(参考邮票上的撕开孔)然后用胶板自己做新的&……

网友D:
如果是塑料车体的话。一卷棉线足以。粗细根据你自己选择。不需要什么锯子。
当然首先要用个什么东西可以在车体上戳个洞。用来穿棉线。
用棉线的好处是开缝细。可以开各种形状。缺点也很明显就是要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