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模友知道F3A的重心在哪里不?有附图更好了。

楼主(2011-09-06):
有模友知道F3A的重心在哪里不?有附图更好了。还有起落架这设计太不合理了,请模友给点建议哈!我是买95元半成品的。

网友A:
我也买了这个飞机   重心差不多就在加强的碳杆处  电池仓要加大 我用的格式2200的电池 直接插到机头里面完全看不到电池重心才合适的 话说挖电池仓耗时2个小时 因为开始先组装好了  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这个飞机   重心差不多就在加强的碳杆处  电池仓要加大 我用的格式2200的电池 直接插到机头里面完全看不到电池重心才合适的 话说挖电池仓耗时2个小时 因为开始先组装好了  哎~~~

所以我买回来了之后那个郁闷的…电池舱和接收都没地放。而且有四块塑料我都不知道装哪…两块三角形的,和装机翼的两块薄长方形的塑料块…纠结啊…谢谢你提供的重心。

网友:
在两片粘到一起之前挖好电池仓。
三角形的塑料应该是副翼用的吧。还有一块六角形的 是用来装好螺母事先塞进机身固定机翼的,这些一定要在机身两片合围之前搞定,否则你会后悔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我买回来之后也郁闷了很久一段时间。因为我电池舱根本没法装我的电池,后来还是把机身合起来了,由于第一次买这机机,你说的六角的螺丝套我也没装,还好及时,又把机身拆了,还好没问题。电池我装机头,是把头颅开刀了,挖了个2000的电池刚好能放的下的电池舱,这机是设计有刷的,太麻烦了,而且贴纸粘起来之后还类似白机。不知道喷油漆怎么样?你知道喷油漆的过程需要准备什么吗?有哪几个过程?

网友:
直接喷漆,喷薄一点不要太厚,

网友:
沿着那根碳杆平行延长直到翅膀两边就是重心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好象喷过厚了。喷厚的后果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