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能买到DSX7原厂电池?

楼主(2011-09-06):
想在入手一个原厂的控电,不知道哪个商家有原厂DSX7
电池
!

网友A:
淘宝上有,不过太贵了,以前曾看到过,好象要180元。不如买8节质量好一点的充电电池,自己焊起来,加个包装,插头从原电池里拆下就行了,或者买个遥控专用的锂电。